吃“螃蟹”———“D”了一台直流逆变电焊机(45楼初步试焊接)

楼主(2013-03-31):
准确来说不叫D,应该说是装了一台逆变焊机。自己肚子里就那点东西,无论如何是D不出来的。之所以采用这种方法,就如一些朋友说的“diy是个无底洞”,资金不富裕,只能用最小的资金来办最大的事。D出来的东西丑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价格便宜、好用就行。对吗?

先来个主角的照片,各位别问我哪儿来的、多少钱?人家没给我半点好处,我也不认识人家,也没必要给人家做“托”,对吧?根据自己几十年的电子方面的经验来说,东西整体做工中规中矩,不能说精致,但也绝对说不上粗糙。至于电路设计怎么样我不好说,因为逆变焊机这方面我不懂。用料是4个逆变功率管及4个整流管。重量方面还是比较实在。输出端无电容滤波,不知道是否有必要加电容滤波,这样焊接效果是否更好呢?

楼主:
然后是输出焊线,两对美国无氧铜喇叭线,线径很粗,不知道够不够,实在不够的话再加中间黑色的线并联。

还有做焊把的铜管,焊条就插到铜管里用螺丝拧上,咱就业余用用,不求效率,能用就行。另外还有些连接铜片、插座、开关等等。

楼主:
抽空接着搞,后续!

网友:
花了多少钱啊,,仔细说说。。

网友:
哥们 板子什么来头?  逆变电源上的? 成品逆变焊机的板子?

试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
哪里来的板子,好像成品似的,提供点线索。

网友A:
请教楼主,我有几只1mbh60d-100的管子,不知能否d逆变焊机?

网友B:
楼主的板子是多少A的?120A?板子的尺寸可以说一下吗?
看起来自己组装,费用应该不算太高
期待楼主完成,好用的话,我也搞一台玩玩

网友:
等看后续。。

网友:
不用细看,功率不够。

网友:
给个链接拜,我又没有说:你是托 我想看看

网友:
我也打算D一台用用

网友:
感觉焊点细小的东西可行,247封装单管最大耗散功率应该有300W+,4管的话差不多有1KW,看电路效率了,电容用的拆机的,体质应该还可以,用2.5焊条或者焊丝有点吃力了

网友:
这帖子得先找个位置站好了看。

楼主:
RE: 吃“螃蟹”———“D”了一台直流逆变电焊机

引用 网友A:
请教楼主,我有几只1mbh60d-100的管子,不知能否d逆变焊机?

这个我不知道。本板使用k40h603

楼主:
RE: 吃“螃蟹”———“D”了一台直流逆变电焊机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板子是多少A的?120A?板子的尺寸可以说一下吗?
看起来自己组装,费用应该不算太高
期待楼主完成, ...

160a,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160a,如果正常的话应该够用了。

板子的尺寸可以帮量一下嘛?
我也想弄一个玩玩,手头有个外壳,不知道能不能放进去

楼主:
RE: 吃“螃蟹”———“D”了一台直流逆变电焊机

引用 网友B:
板子的尺寸可以帮量一下嘛?
我也想弄一个玩玩,手头有个外壳,不知道能不能放进去

235x165x100毫米,重量大约2.5---3公斤。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机芯不错,再花点钱买套焊把线接头,线用汽车电瓶搭火线.

网友:
diy是个无底洞”,资金不富裕,只能用最小的资金来办最大的事。D出来的东西丑一点没关系,关键是价格便宜、好用就行。

网友C:
如果能改成氩焊,就很完美了!

网友:
这帖子得先找个位置站好了看

网友:
板子做得漂亮,关注一下,等待详细解说

网友:
整体做工中规中矩关注一下

网友:
楼主能不能PM个购买地址我,也想D一台来玩玩

网友D:
这种焊机最好不要D吧,除了功率板,里边还有好几块板子呢,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不清楚,只拆开看过,
还有送丝送气装置,感觉弄不好蛮危险的,再说成品也不算贵,一般的两千多能搞定了。

网友:
中毒也不轻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然后是输出焊线,两对美国无氧铜喇叭线,线径很粗,不知道够不够,实在不够的话再加中间黑色的线并联。

...

如果焊线不行得话,可以密我,最低价给你,

网友:
这是我四年前做的IGBT焊机。电流在100A。

网友E:
电路自己设计,电路板用的是洞洞板,主、副变是自绕的。

网友:
这是控制板。

图片

网友E:
错了,这是以后的板,当时那板是这样的。

楼主:
RE: 吃“螃蟹”———“D”了一台直流逆变电焊机

引用 网友E:
电路自己设计,电路板用的是洞洞板,主、副变是自绕的。

厉害!高手,学习了。

网友:
这焊机买一个才几百块(还保一年),还是用这精力干点别的划算,不去自制了。五年前在附近的一个生产焊机的厂买了一个氩弧焊机才200元(接触引弧的),现在还用着呢。

网友F:
厉害,大电流的不敢碰

网友:
这个功率很小,弄来玩玩还可以,真的

网友:
给个 链接 我也想D

网友:
这玩艺最好不要做,特麻烦,光控制板设计就花了半个月,
另有风道、热容、电磁兼容等等,有时布局好看性能并不好。

楼主:
箱子做好了,只能找到这样的材料做了,虽然很难看,但能用就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子做好了,只能找到这样的材料做了,虽然很难看,但能用就好。

期待试机,等结果

楼主:
初步试了一下,用的是2.5的焊条,初步效果还是不错的,焊起来很轻松。本地也就只有卖2.5的,3.5的找不到,所以没试,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初步试了一下,用的是2.5的焊条,初步效果还是不错的,焊起来很轻松。本地也就只有卖2.5的,3.5的找不到,所 ...

焊枪的铜棍儿在外面裸露着会不会有点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箱子做好了,只能找到这样的材料做了,虽然很难看,但能用就好。

短个板地址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错了,这是以后的板,当时那板是这样的。

咋设计的?

主变压器怎么设计?主变压器等效电感怎么算?

我一直想做一个带1KW负载的电源,要求输出是20KHZ 60V 电流20A 交流。

电磁炉用的IGBT烧了好多了都!小负载200W灯泡还凑合能带亮,换3-5欧姆负载开机就烧!

网友E:
咋设计的?

主变压器怎么设计?主变压器等效电感怎么算?

我一直想做一个带1KW负载的电源,要求输出是20KHZ 60V 电流20A 交流。

电磁炉用的IGBT烧了好多了都!小负载200W灯泡还凑合能带亮,换3-5欧姆负载开机就烧!
做这玩艺要有示波器、频率计、电感电容表,当然好点的万用表也是必须的,少了一样就烧机昌烟。主变与工作频率,功率管,工作方式等等好多有关系,想当然必烧,除非余量大(前提是钱,那样做也没意义了)。
楼主的机是人家设计好的,可以说是抄板,板砖你轻点拍,可能我说错了,连人家的缺点也抄上了。

网友:
我焊12mm铁板图

网友:
薄铁皮的图

网友:
我绕的主变图

网友:
引用 网友E:
咋设计的?

主变压器怎么设计?主变压器等效电感怎么算?

示波器、电感电容表,万用表,

我都有。

现在一直想弄清楚主变压器带负载时的电感是多少。

另外我要求输出是交流,但市面上的焊机后面都是直流。

交流带电阻负载还没见有电路。

我用电感表量zx7 400A主变压器初级电感时为147mH只要把次级接上几欧姆的电阻,或短路次级,初级电感显示基本为几UH或是0.

有数万倍差距!

我一直疑惑这咋算电感来凑电容算频率来着。

网友:
做个教程,大家DIY个玩玩

网友:
连续焊十根焊条试试,没问题的话再用焊机切2毫米厚角钢,切成十段,再把这十段焊起来,我当时是用50*50*3的角钢练手的,基本上这个操作完成初级焊工就诞生了,焊机也检验合格

网友:
焊十根焊条这是热容量的事,我听说检查焊机质量用烧铁丝来试,特好玩,大小铁丝(最大为5号)慢慢调可做到红而不断国,连接部分要双股,一不注意就断了。

网友:
这个是成品板子就加了个壳子,×宝上有最小120A的大的160A~200A都有

网友:
花了多少钱

网友:
做下来多少米呢

网友(2013-05-06):
引用 网友D:
这种焊机最好不要D吧,除了功率板,里边还有好几块板子呢,具体是做什么用的不清楚,只拆开看过,
还有送丝 ...

氩弧焊1000元我都觉得贵,最好能用直流逆变焊机来改,这样成本最低

网友:
我买台二手焊机才500元.有200多斤还送焊线一套

网友G(2014-06-01):
160A足够自己玩的了。3.2的焊条70-80A就可起弧焊3毫米以上的材料。焊薄板30A都嫌大。

网友H:
用这箱子才那么几个小洞也不怕闷出痱子,多加点洞洞有益呼吸。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如果能改成氩焊,就很完美了!
那还买台现成的算了。高压引弧,氩气控制,延时控制等等还缺好多好多东西。不是改,而是需要加上。

网友J:
焊钳线太细了,如果是个人小玩下,线还可以。如果焊接时间长些线受不了。还有那个插头,音响用的哪里能用在焊机上啊,小心着火啊!!!!

网友K(2015-05-30):
DIY逆变焊机厉害

网友L:
这个 大功率IGBT 型号: TYPE CM400HA-12H 能行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152961023IGBT
求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