误入歧途!!!入手白板B-25小记

楼主(2013-03-31):
星期一买了白板B-25,冲动是魔鬼啊!!

虽然价格很便宜,但是需要配置的东西很多很多

在原厂买了白板,还需要配原厂的全套木质层板,用来安装起落架等,还要原厂螺旋桨

这一下就不见了小300

需要配置的东西有很多:

3根碳管、2套电机+电调、3个电收放起落架、一堆微型舵机、等等

不过呢,关于襟翼系统我有自己的想法

我把主襟翼与副翼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襟翼vs副翼混控系统

这样一来效率高了,也节省了好几个舵机

关于尾舵,我是不打算实现了,反正尾舵没什么大用

罗嗦了一堆,不过这种自己diy的方式,还是划算的,总共不会超过800

人家原厂空机+起落架就这个价位了

网友:
哈哈,那就在冲动一次吧,

网友:
我把主襟翼与副翼粘在一起,形成一个大的襟翼vs副翼混控系统

晕.........................

你以为3D机要大舵量。

楼主:
别晕别晕,不合适的话,我再切开就是了

网友:
建议你还是用上尾舵吧 有侧风的时候降落会好修正一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晕别晕,不合适的话,我再切开就是了

我觉得这个飞机涂装的话可以学马头那样直接用宽的铝箔胶带,这个样既方便又霸气,全金属蒙皮啊,还有层板什么的可以自己做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别晕别晕,不合适的话,我再切开就是了

还有这个飞机是可以对插的,需要的是什么结构件,可以从商家那边买到吗

网友:
白扳机 只适合喜欢自己动手,并且 有大量辅材的魔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个飞机是可以对插的,需要的是什么结构件,可以从商家那边买到吗

层板可以买的,这个买现成的,自己省事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层板可以买的,这个买现成的,自己省事很多

对插组件呢

网友:
是天捷力的吗?我的B-17白板机正在研究中,慢慢确定制作方案。。。
以手头现有的材料和设备,再投入的应该不会超过350吧。。收放起落架、电机、螺旋桨要配一下,其它的基本都有了或者可以自己制作。
涂装还没想好整什么样子的。。

网友:
便宜可不一定有好货哦

网友:
不错  尼玛的字数

网友:
之前都讲过,近二百元买一堆纯泡沫回来其实没便宜多少

网友:
像我这种多年静态,有一点点动手能力,但是苦于辅材少,而且最逼疼的是工具啊~~~工具少~~

网友:
白板b25比b17还难过,缺了很多木板件。起落架很难搞的。我买了一架空机版本的,带起落架是600多,幸亏当初没买白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