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遥控器左右手油门

楼主(2013-03-31):
一个小问题讨论一下。
遥控是天地飞6二代,关于左右手油门,在买时候随便选了美国手(左手油门),但发过来的说明书是按右手油门写的,网上可以找的到的说明书也都是针对右手油门的,很多飞控板的调校也是针对左手油门。
所以想知道有没有左手油门的说明书可以参考一下。或者说左手油门与右手油门是否只是左右摇杆换了下位置,微动开关是否也要左右对应过来。

网友A:
改手要把控拆开,把里边的摇杆整个座子换个位置,微动开关不用动,线不记得是不是要换位置插了,控的软设置也要改为左手

网友B:
动手能力强的人 可以自己动手,不然 就返厂吧!

网友C:
。。。。。左手油门好。。。教程什么,全是右手?我不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