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的仪表小车和电机都是固定在哪里的?

楼主(2013-03-31):
我把小车和单相
电机
装在木桌上 开起来抖动的很厉害 没有钳工桌 希望各位推荐一种固定方式 装在厚木板上可以吗?

网友A:
焊个架子。。

网友B:
仪表车一般都放在水泥架上

网友C:
用60的角钢做一个合适的架子,车床安装上边电机安在下边试试。

网友D:
开起来抖动是电机或小车头动平衡不好,与固定方式关系不大,
电机与皮带轮做下动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