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吒调参显示X3未连接怎么回事?

楼主(2013-03-31):
如题:飞控已按说明书连接好,调参到最后一步了 电压设置  软件显示X3未连接  、天九控 请教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
同问…我的也是

楼主:
又仔细检查了一下,把所有的线都从新连接了一遍,遥控器设置也没问题。 主控连线 A至X2   按顺序连接收机 1-7通道  遥控器设置 5通道=B开关 控制 GPS 姿态模式 手动   6通道=VC 旋钮开关 控制云台俯仰  7通道=F 三段开关 控制 返航点锁定 航向锁定  关闭    请哪位大神帮忙纠正下  到底是那的问题、谢谢

楼主:
问题已解决~2楼的朋友~供电模块的线和电调的线并连就可以了~

网友A:
已经被我拆报废了…重新发新的…在路上…不过还要谢谢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已经被我拆报废了…重新发新的…在路上…不过还要谢谢你

汗~~你是怎么弄报废的~~

网友:
扒皮~抽筋~烙铁伺候~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