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陀螺工作在锁尾状态下,是不是不用管尾舵中立点 ...
问一下,陀螺工作在锁尾状态下,是不是不用管尾舵中立点?

楼主(2013-03-31):
RT,如果一直让陀螺工作在锁尾状态,陀螺会自动锁定尾巴,不用管尾舵的中立点了。
但如果陀螺工作在非锁尾模式的话,尾中立点不对就会产生漂移,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A:
对的吧。数字数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的吧。数字数字
还是要管的

网友C:
当然要管 而且要好好管

楼主:
锁尾状态下中立点不准会有什么现象?

网友D:
中立点这东西没有绝对,
舵机中立点舵机臂90度的时候,尾桨有8度螺距,这个状态下滑套是不在中立点的,两边行程差异很大
舵机中立点舵机臂90度的时候,只找滑套的中立点,无视尾桨螺距有可能是0度。(老的亚拓450尾巴)
舵机中立点舵机臂90度的时候,尾桨有8度螺距,这个状态下滑套也在行程中间差异很小(亚拓450的双推结构)
能锁住切两头行程足够,以上3个标准都可以,如果还有什么标准LS的继续

网友E:
在非锁尾的状态下 ,在需要的转速下,调到可以锁住尾巴,这个时候就是中立点,这样的好处就是:减轻陀螺仪的负荷!不会使得一直在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