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洋垃圾E240雨E543主轴

楼主(2013-03-31):
E240和E543主轴哪个好,谁给推荐下

网友:
差不多,据说E543功率大一点而已。

网友:
帮顶
做主轴振动太大

网友A:
543是300w,240是200w,就做工240稍好些,用的话都要换轴承的,不然声音巨大,换过声音小了,我早就淘汰了,不行的,还是用电主轴或者无动力,你是铣还是雕

楼主:
引用 网友A:
543是300w,240是200w,就做工240稍好些,用的话都要换轴承的,不然声音巨大,换过声音小了,我早就淘汰了, ...

主要是铣,网上视频可以铣铁的,就是慢点
帮我推荐个电主轴呗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铣,网上视频可以铣铁的,就是慢点
帮我推荐个电主轴呗

你如果机器刚性大,就用无动力,如果刚性不好就用电主轴,用电主轴就要高速,才有效率,一般转速都要过万,刀具都是合金的,刀子很贵的,如果刚性好,比如铸铁线规或燕尾的数控洗就用无动力主轴,找个车工100元就能给你造个,我的造的加工费才70,然后买套叶工的2kw伺服套装,用皮带连到无动力,一般转速一两千,就可以用便宜的高速钢铣刀了,电主轴买昌盛1.5kw就行,我就买的,一套1000,主轴跳动不到1丝,声音很小,还有不明白的吗?,只是个人见解

网友:
电主轴低速没力气,高速刀子又坏的快,还要冷却,

网友:
你如果不干金属的话可以用电主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机器刚性大,就用无动力,如果刚性不好就用电主轴,用电主轴就要高速,才有效率,一般转速都要过万 ...

非常感谢,打算选电主轴吧,无动力的机子还不是很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如果机器刚性大,就用无动力,如果刚性不好就用电主轴,用电主轴就要高速,才有效率,一般转速都要过万 ...

谢谢六楼兄弟,我也正为主轴闹心呢?

网友B:
我想要无动力 加543呢

网友:
雕刻软材料就240就不错的

楼主:
好纠结啊啊啊  机子卖了算了

网友:
还没想开始做,,,先看你们纠结、、、、、、

楼主:
变频不建议买2手,因为有可能是维修过的。不稳定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想要无动力 加543呢

也可以啊,降速使用很不错

网友A:
引用 网友C:
E543、E240从来就没有300W、200W,最多也就是150W、100W。

淘宝上最便宜的800W电主轴580元,配二手变频器 ...

1500和800一样钱

网友:
金属雕刻最好用4轴承的电主轴 雕铣机主轴

网友:
243的美国二手主轴也可以的,加工非金属,还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两个东西不是电主轴。是美国佬的直流电动机。安个夹头凑合着当小主轴用。雕个木头,PVC之类的软材料还可以。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主要是铣,网上视频可以铣铁的,就是慢点
帮我推荐个电主轴呗

关于洋垃圾E240雨E543主轴

网友:
E243和E543是一样的。

网友:
E240是8的轴,E543的轴要粗些是9.5的,强度要好些,本身E240 E543都是直流**电机,只是市面上大部分是二手淘汰下来的,轴承都有些问题,转起来震动大,换了轴承就好了,一般雕刻机用用还是可以的

网友:
240和543就是个直流伺服,把编码器拆了就剩下电机了,做驱动轴还行,做主轴就是纯靠做工好硬上高电压了,

网友:
E543要 好些 关键是电源 功率要够 E543+到48V也没事 但时间长 过热 铣铝都没事 ,当然电主轴更好,但一套要1000多 ,关键是看你干什么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关于洋垃圾E240雨E543主轴

能帮忙查查E670的信息不?

网友:
节约成本的告诉电主轴,可以用电木铣代替,前提是能受得了他的声音。总共花不了300块。
高级点的用2轴承或者3轴承的电主轴,1.5KW的才500多点,陪水泵,变频器,有条件的自己再搞一台磨刀机。
我用的是1KW的纺织机伺服,配的无动力,变频器。用的ER25的刀柄。下铁很快。带火的东西没搞过。总共成本不到1000块
这东西根据个人条件来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能帮忙查查E670的信息不?

你好,那个E670我找不到哦,呵呵,对不起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