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试!!

楼主(2013-03-31):
请问一下各位前辈,电直装上电子设备后。需要做得有哪些调试?希望可以详细点.....

网友A:
沙发。调试的太多了。电子部分。机械部分

网友B:
机械部分还要调试,舵量呀,灵敏度呀,等等 同一系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调试的太多了。电子部分。机械部分

那看来靠我自己装机子是不可能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械部分还要调试,舵量呀,灵敏度呀,等等 同一系列的!

那看来靠我自己装机子是不可能的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看来靠我自己装机子是不可能的了!!

我就一个人装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就一个人装机!

装机  和调试自己能搞定吗??方便 加个QQ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装机  和调试自己能搞定吗??方便 加个QQ吗?

919154172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看来靠我自己装机子是不可能的了!!

光是装机子还是很简单的哈,只是调试的时候可以叫一个懂一点儿的叫你则呢么调试就是了!

网友:
要么多潜水看看,要么请教身边的高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