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机油改电 推荐下配置

楼主(2013-03-31):
首先说下 飞了2年的固定翼了,场地问题 一直飞的是小飞机,现在有场地了想搞稍微大点的飞机,大点的飞机 配置方面 也算新手吧。,  因为翻过老帖找不到  哈哈,不要让我去潜水了 各位。本来是 装着三叶52发动机   飞不惯油机 要经常调着 麻烦死了。现在想改电,目前手上有4250  KV510的  电机   好盈80A的电调,不知道配多大的 浆,4S  还是6S 多大毫安的 电池。大家推荐一下,这电机以前服役的  飞机是 F3A 彩虹A388 ,1米4的泡沫。 14寸浆  6S 2200电池 上天就只飞2-3分钟。。现在想5-6分钟 就行了 要求不高  留空时间 不想 刚起飞 就降落 呵呵

网友A:
电调的设置或者操作手法有点不合适吧,我用2200的6S飞阿波罗50,全套动作4分半,下来后冲进去1700毫安,油的其实也方便,我的北西260板机搭配OS FS56α发动机,一下午爽飞1升油,10来个起落,带2块接收电就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的设置或者操作手法有点不合适吧,我用2200的6S飞阿波罗50,全套动作4分半,下来后冲进去1700毫安,油的 ...

以前那机  就是飞飞 小航线 2-3分钟,没有3D  所以已经怕了 哈哈

网友B:
14寸浆  6S 2200电池  这配置就行  最大2600mah  再大就不好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寸浆  6S 2200电池  这配置就行  最大2600mah  再大就不好飞了

14*7 还是 14*6哦?????

网友:
14*7的普通练习桨就行  APC的桨 飞行时间稍长点儿!!  看您习惯了!  我用练习桨 2200电  飞行时间四分半左右!

网友:
LZ  飞机制作细节拍点图片吧   发一下  我们学习一下!!电机架! 电调走线 电池固定! 我的装机时没经验 飞了20个起落 线磨了 联电险些炸鸡!  幸好飞得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