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31日爽飞改装版塞斯纳182,附炸机图片

楼主(2013-03-31):
这次算是第三次飞了,首飞因为起落架问题没飞起来。第二次飞了两块电池,因为风比较大,控制不好,失速摔机,修了一个星期,另外改装了起落架,其实这次改装得也比较失败,本以为自行车钢丝强度足够,可摔下来后还是变成麻花绞。摔机原因比较简单,电池没电了,上天前居然忘记把低压报警的接头插上,控上也没设置计时,结果最后感觉越来越没力了,但为时已晚,只能迫降。

说下飞行心得,不知道是组装不好的问题还是调试不好,飞机老是往右滚,必须要打左副翼来平衡,应该不是风的问题,因为无论面向风的任何一个方向都有这现象,我的两个副翼都是调整平的,不存在一边高一般低的情况,另外如果是因为螺旋桨的反作用力,那也应该是自己往左滚才对,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好有感觉的飞机!!

网友A:
看着电固炸机没压力啊,烂了修修重要的电子设备基本坏不了,机械精度也比直机好调,当然油机就惨了
顺带450的头罩太有个性了

网友:
好镜头,坏天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着电固炸机没压力啊,烂了修修重要的电子设备基本坏不了,机械精度也比直机好调,当然油机就惨了 ...

表示非常同意,维修费用几乎为零,就拿点木头片来修就能修好。飞电直时压力可就大多了,一个是操作复杂,一个飞起来没有电固这么轻松,怕炸,炸了肯定是一堆米,还得赔上不少时间来调机

网友:
头罩焦点啊

网友:
有个性的直机头罩。

网友:
轻木机修复比较麻烦。。

网友:
直机的头罩很有性格,。。。

网友:
很牛叉的飞机

网友:
终于看到我这款机有人飞了

网友B:
看见木鸡那个惨样 我那架都不敢飞了  那个塞斯纳副翼精度很差    翻滚就是副翼的原因  轴的虚伪很大的   我还是不飞了 就放哪看看吧

网友:
頭罩太給力了呀!!    字數你妹的!

网友:
可惜了 改轻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见木鸡那个惨样 我那架都不敢飞了  那个塞斯纳副翼精度很差    翻滚就是副翼的原因  轴的虚伪很大的   我 ...

同意你的观点,副翼精度真的很差,估计误差有两度了。可能飞起来后,由于副翼受力左右改变了位置,造成两边升力出现偏差,最终影响飞行性能。
这飞机已经成我练习机了,炸了修,修了炸,等技术好点了,再弄个好点的飞机

网友:
精度 精度精度

网友:
坎坎坷坷坎坎坷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