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MWC-S 1.5的魔友么,为何向右偏航严重

楼主(2013-03-31):
如题。百思不得其解。
原来之前用KK调的油门行程是不算数的,重调就好了。

楼主:
刚才爽飞了两块电池。舒服

网友A(2013-05-09):
我的也有点偏右偏,但不明白你讲的。。。。。。。,另外不知这板能不能接增稳云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点偏右偏,但不明白你讲的。。。。。。。,另外不知这板能不能接增稳云台

我也有这块板,不过无磁场感应,搞航拍不好用,有时会自动转向。烦!飞远了找不到方向回来。你们的会自已转向吗?

网友(2013-07-05):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有点偏右偏,但不明白你讲的。。。。。。。,另外不知这板能不能接增稳云台

我也1.5右偏

楼主:
起飞之前校正陀螺仪和加速计

网友:
这板子可以加磁阻模块的,十几块的,加了就不会自已乱改方向了,

网友(2014-02-23):
为什么我刚入的1.5接电脑 没反应。。貌似缺驱动  求一个、、

网友:
偏右很简单, 电机不垂直 或者飞控板和电机平面不在一个平面上.
ls还有自己会转向的, 那是其中有的电机轴不垂直
上面的情况简单的说就是      风 吹 歪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