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解答,刚刚返厂回来悟空,连接电脑闪红灯的问题,有知道的老鸟也帮忙指导

楼主(2013-03-31):
由于原来使用的XP系统的电脑坏了,换了另一台不过是WIN7重新安装软件、驱动,但是总是提示驱动安装失败,然后又换了另一台XP系统的电脑依然如故,抱着最后试试看的想法,用一台WIN7系统的笔记本电脑安装终于成功了,只是飞控连接电脑后却是始终红灯亮,包括连接时和写入时;说明书上注明的是飞控连接电脑--绿灯,写入时--蓝灯,为什么我的飞控这样呢?会不会出现什么问题?
1、灯没坏
2、用调试云台的方式观察是可以写入的

楼主:
忘了说一下,悟空刚刚返厂回来的!

楼主:
是DJI太忙还是对这样的“小问题”懒得过问?

网友:
只要连接电脑就闪红灯,还是说没有连接调参线就开始闪红灯?

楼主:
DJI的技术都在忙吗?这个问题就那么难回答?
看样子真的在忙,忙什么呢?

网友A:
Lz .你好,麻烦问下你的 是什么版本 固件,而且调参软件上面报的错误时什么错误。

网友B:
请问楼主您说的是在软件左下角的灯吗?还是说主控器上的灯?还是LED?问题描述不够清晰,建议楼主视频,或者截图!!!如图:

网友:
咱也关注下,,最近准备入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 .你好,麻烦问下你的 是什么版本 固件,而且调参软件上面报的错误时什么错误。

感谢指导,调参软件是不显示错误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您说的是在软件左下角的灯吗?还是说主控器上的灯?还是LED?问题描述不够清晰,建议楼主视频,或者 ...

感谢指导,是 这个灯一直发红光。固件版本为5.20,调参软件版本也是最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调参软件是不显示错误

你好,你的是 WK M 吗? 如果错误 调参界面 下会有个提示的,你先校准洗遥控设备,你是什么固件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指导,是这个灯一直发红光。固件版本为5.20,调参软件版本也是最新的!

楼主!请问您有么有错误提示啊?楼主建议您拍个视频上来看看! 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请问您有么有错误提示啊?楼主建议您拍个视频上来看看! 大家一起帮你解决!!!

主要的是看机架下的LED灯,本来返厂前主控连接电脑时是绿灯常亮的,现在成这样,有些担心。且说明书上主控连接电脑后的灯光也有说明: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的是看机架下的LED灯,本来返厂前主控连接电脑时是绿灯常亮的,现在成这样,有些担心。且说 ...

你好楼主!

看了你的视频没有问题的!1.LED 蓝色灯闪烁是提示您处于失控中!(你的调参界面右下角也是提示失控的)
                                  2. 您说的说明书里面这3个灯指示的是你调参左下角的状态灯,如图 分别是已连接跟未连接的!
                                                                                              不知能否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