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里可以修理gopro2?

楼主(2013-03-31):
    炸鸡进水了,不开机,请问哪里可以维修?

网友:
lz还没等晾干就忙着开机试?那估计里面已经烧坏了,正常的处理办法是赶快把电池取出再拿电吹风吹干晾一天再装上电池试,能救活就开机就好了但也可能会有后遗症,开不了机的八成已经是尸体了

网友:
先检查电池的电压,锂电池进水后,内置的保护板会把电压降到3.7以下,帮人处理手机和psp,都是这种情况,你可以先看看电压够不够。

网友:
潜水吃亏,一定回啊!!

网友A:
我的g2实时输出不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我用过一次GOPRO就怕了。。。。有问题没人修。。。。还不如搞个知明的牌子的相机。。。。。至少坏了有得修

网友B(2013-05-16):
引用 网友A:
我的g2实时输出不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难道你的也烧了TV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你的也烧了TV输出?

估计是的,不过我的g2已经出掉了

网友:
我也在找,打香港售后电话没人接

网友:
我的g3实时输出不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救

网友:
我的狗也有问题,不读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