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定速的问题,高手勿喷

楼主(2013-03-31):
定速和在遥控器里把油门曲线设置成100%一条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A:
定速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保护电机和发动机不超转,第二是稳定尾舵操纵。以下是解释:桨距的变化从正负12°到0°之间,不同的桨距造成升力和阻力的不同,0°位置不产生升力,阻力最小。这时候如果油门曲线为100%的直线,那么多余的动力加上小阻力会使发动机在油门中立位置超转,这是非常损害发动机的。另外,如果在3D过程中转速变化过大的话,反扭矩的变化就较大,对于尾舵的操纵就会困难些。因此,为了保证在各个迎角下都有差不多的反扭矩,需要定速来配合。油机有专门的定速器,有些高档电调也有类似的软件定速功能,一般的电调就在3D的油门曲线上设置成V型以避免超转现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定速的目的有两个,第一是保护电机和发动机不超转,第二是稳定尾舵操纵。以下是解释:桨距的变化从正负12° ...

解释得很全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