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75KW变频器220V 400HZ

楼主(2013-03-31):
兄弟我电子盲一个,0.75KW变频器220V 400HZ能带0.8KW的水冷主轴吗?望高手们给讲讲。。

网友:
这个得看质量和电流,只有实验一下才能知道,要非用这两样东西,就接上试试,反正也坏不了,品牌的变频应该行。接上首先查看电流值,立刻就有数了。

网友:
一般没问题,,水货虚标的除外。。

主要监视电流,,电流别超标就行了。。。。我用400W驱动800W的也可以,就是不能重负载。。

网友A:
完全可以。变频器有150%的保险系数。

网友:
有也有一个,同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完全可以。变频器有150%的保险系数。

这样的啊,影响功率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