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P的头罩柱炸了,高手进来看看是要换哪些东西

楼主(2013-03-31):
如图,有一边断来只剩一个根了,是要换什么东西来修复呢?

网友:
你只要买舵机固定座就可以了。9块一个。。原厂是长头罩柱的。不过淘宝很多都是短头罩住耳朵的,你用1mm碳纤杆插进去代替头罩柱就可以了。

网友:
烧红一根铁丝擦进去。

网友:
把碳棒拔出来,换个新的就行了

网友:
3楼说的是 我的MINI 以前也这么干的

网友:
用回形针掰直,涂一层502代替1mm碳纤杆,从此不怕炸断固定座了

楼主:
ok,谢谢ls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