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机新手 三个问题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下 不胜感激

楼主(2013-03-31):
以前一直飞电动 想飞油机 有三个问题请前辈解答一下
1  油机一般电力的供应是用锂电还是电池盒?电压多少合适 ?
2  假如几天不飞 仅用三线开关关了电 不拔电池放着可以吗?
3  发动机熄火怎么弄》设置混控吗?

问题可能比较低级 望高手成全解答一下 小弟先谢了

网友A:
1/供电最好用镍氢电池,也可以用质量稳定的BEC用锂电池供电,一般电压4.8-6V,现在还有高压版的,但要接收机与舵机支持,高压版的可以直接用2S锂电.
2/可以,但最好还是拔掉电池
3/熄火可以设一个熄火开关,如果是甲醇机,实际是控制风门位置来熄火的,汽油机也可以控制风门也可以控制CDI电路的开关来控制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供电最好用镍氢电池,也可以用质量稳定的BEC用锂电池供电,一般电压4.8-6V,现在还有高压版的,但要接收机与舵 ...

非常感谢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正朝油机路上发展!

网友:
还是油机好玩啊,油机在头顶掠过,那声音和感觉不电动飞可比的~~~~~

楼主:
玩了半年电固 今天首飞油固 52级四冲 1米4的京商190  感觉真的不一样 爽

网友:
现在有铁锂电池供电也可以直接2S不用降压很爽的电压4.、6-6V就OK了
京商的FW190要是70四冲才真的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