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螺丝断了......

楼主(2013-03-31):
飞下来检查,发下一个螺丝断掉了。。。。。。 预定的S800,应该找谁修呢,据说现在维修找代理。。。。。。

网友A:
用日本工具扭出来,或者把该机臂发给dji

网友:
因該不好處理~太小了

网友:
联系售卖给你的代理商,通过他们帮助你返厂维修。

另外,我觉得L和Z两个喷子一定会进来喷一番。

网友B:
没炸机吗?
。。。。。。。

网友C:
先超声波清洗,在喷渗透启动液,或者震动,用电钻打孔世达去断丝工具电钻压紧低速反转取出,(可以手动旋转,)如果是通孔就直接打孔电钻夹上一字螺丝刀(螺丝刀头能压到你所钻的孔里)然后低速手动正传取出,

网友:
实在不行,用电钻把螺丝钻了,重新攻丝(大一号如2.5的用2.5的钻头,用3的丝锥)换3的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炸机吗?
。。。。。。。

没有,没飞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超声波清洗,在喷渗透启动液,或者震动,用电钻打孔世达去断丝工具电钻压紧低速反转取出,(可以手动旋转 ...

这个高科技了。。。。呵呵呵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高科技了。。。。呵呵呵

不难啊,你可以直接钻孔用我说的方法

网友D:
一定要保留好此机臂    支持维权到底! 最好一颗螺丝就把DJI搞倒闭!

(以上的话是替别人说的 ,不代表本人观点,飘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难啊,你可以直接钻孔用我说的方法

没那么多工具了。。。发DJI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定要保留好此机臂    支持维权到底! 最好一颗螺丝就把DJI搞倒闭!

(以上的话是替别人说的 ,不代表 ...

DJI倒不了,卖DJI螺丝的厂估计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日本工具扭出来,或者把该机臂发给dji

断在了孔里 日本工程师也救不了了!

网友:
只可惜不在我们这里,如果在我们这里搞五金的来说这个是123的事情,哈哈

网友:
这个可以用一种电火花一样的打掉,什么设备我不知道,电火花一样的,一点一点打掉,然后重新攻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