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G图传200mW的怎么样啊有用过的吗

楼主(2013-03-31):
5.8G图传200mW的怎么样啊有用过的吗本人想入一套用可不是太懂想请群里用过的朋友说说情况。

网友A:
施主~請問您要使用在那個地方,固定翼、四軸、直昇機、車、船???
還有您的需求,是要遠距離呢?還是.....沒說明清楚,沒辦法給意見~

网友B:
同求此问题答 案,我要用在固定翼上,是不是w数越高距离就越远?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此问题答 案,我要用在固定翼上,是不是w数越高距离就越远?

对哪个都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施主~請問您要使用在那個地方,固定翼、四軸、直昇機、車、船???
還有您的需求,是要遠距離呢?還是.....沒 ...

用在四轴上,距离在2000米以内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用在四轴上,距离在2000米以内就可以了

5.8g 400mw 就夠了~三葉草天線(發射端)+5.8G 14db 平板天線 (接收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5.8g 400mw 就夠了~三葉草天線(發射端)+5.8G 14db 平板天線 (接收端)

5.8G200mW的距离有多远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求此问题答 案,我要用在固定翼上,是不是w数越高距离就越远?

錯誤的觀念~不是w越高就越好,w越高干擾越大,增加失控危險~

如何搭配才是王道,看施主您使用的需求為何?目標要飛多遠、才來選擇對的產品~

以下是輕量級別,固定翼~建議使用1.2g圖傳、要飛多遠就用多大w數看您需求,以一般廠商所吹牛的距離打個五折計算~
注意:1.2g 不能與2.4g控共用有失控的可能性~因為1.2g會與 gps、2.4g 訊號衝突,解決方案就是加上低通滤波器,但缺點就是距離縮短~

如果有米一點的話,直接換433mh控~問題就解決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5.8G200mW的距离有多远啊

廠商吹噓約1~2km 自己打個五折~200mw的價格約3百多塊~何不加一點錢直接上400mw~廠商吹噓約2~3km 畢竟價差不大~自己考慮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廠商吹噓約1~2km 自己打個五折~200mw的價格約3百多塊~何不加一點錢直接上400mw~廠商吹噓約2~3km 畢竟價差 ...

谢谢了知道该怎么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