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

楼主(2013-03-31):
请大家看看上面的齿轮怎么加工?是用车床还是铣床好?用铣床的话,如何保证中间孔的同心度?看材质是工程塑料的,用尼龙加工行吗?小齿如何清根呢?有现成的铣刀吗?

网友:
这个齿轮是模具压铸出来哦。。也许不是这个词,但是就是这个意思。。

三轴雕刻机就可以弄。。

或者线切割一大一小两个齿轮,然后穿在一根管子上也行。。

楼主:
本市出租车燃气装置里的一个齿轮,十分爱坏还没有修理包,在修理部拆旧件要150元一个,做十个,分度头钱就出来了!

网友:
如果用铜或者铁,用线切割把两个齿轮分别割出来,大的那个中间按小齿轮的尺寸割成孔,要小几丝,然后将小齿轮打进去,觉得不牢可以焊一下。

网友:
可以参考挂轮的安装方法,,,,,,,,,,,,,,,,,,两个齿轮,中间用带键槽的圆管,,通成一体

网友:
看小齿轮齿形应是变位齿轮,需磨个刀,上立铣加分度头,最简单易行。
线切割没问题,前提要有齿形参数,自己测量参数会有点意思。

网友:
楼上的方法都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