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帖说明下改造过的A6 8A充电

楼主(2013-03-31):
      首先,声明下,本人并非什么充电器的崇拜者,本人不过是一个学生,只能在有限的金钱为前提下充分利用每个设备,让他发挥他最大的功用。至于有些喷子还请绕道,看不上A6  8a充电也请免开尊口,回去使用您的pl6或pl8或icharger,如果您仅仅靠一个充电器来获得自信,这我也无话可说。这个改造我很早就改造完了,只是想把自己选择的过程写出来大家看下,并充串充,适合自己的充电器就是好充电器!

      ok,前提说完,下面切入正题。

      曾经用了快两年的B6,渐渐觉得B6充电速度已经无法满足,现在转投直升机,B6充6s电池更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因此充电器更新计划早早提上日程。换充电器的目标是1000块以内可以配全,而我的电池比较杂,因此大电流并充多块电池不太适合我。之前看重新版A6,自带放电功能自带充电数据等,比老A6进步挺多,但是平衡头过大电流这个很不安全如果用安全电流3A左右充6S 3300mah,要半个多小时,而我有六块电池,这个比较不能接受。后来同学推荐买icharger106b,700多(带适配器)的价格比较头疼,在就要付款买的时候,我突然在论坛里发现a6可以改输出线来提高充电电流,又安全又不失速度,而新A6不到400的价格也可以接受,关键是我素质不太好的电池并充充电器很适合。因此就买了个新A6先做实验。

      实验过程就是把6s (我大电流充电的电池只有6s需要)平衡线的最外侧两根引出来,在平衡充电开始的时候再把引出的线跟电池的输出线连接上。

      这种改造的原理是根据基尔霍夫定律,当一根导线的流出电流跟流入电流相等,那么这根导线中不会有电流经过。平衡头的引出规律是 接头数=电芯数+1,举个例子来说,2s电池平衡头有3根线,但是每个电池的正负极都是各自引出两根线,因此三根线中的中间一根既是第一块电池的负极也是第二块电池的正极。当用同样的电流给两个电芯充电的时候,根据基尔霍夫定律,中间的那根线因为流入流出电流相等,因此中间那根线不会有电流通过。而当两块电芯充电电流不等时,中间那根线的电流会等于两个电池充电电流的差值。多S电池以此类推,在平衡充电的时候只有最外两根导线承载了大部分充电电流,而一般电池使用安全电流3A左右的22AWG硅胶线来做平衡线,因此A6的8A充电只能存活于某些不怕死的人手里,普通大众无福消受。

      知道充电原理后,我们发现,限制A6充电电流提高的罪魁祸首就是平衡头线的承载电流能力不强,高电流充电很危险;而分析平衡充电时平衡线电流的数值,我们更发现,限制A6充电电流无法提高的更更罪魁祸首就是平衡头最外侧的两根线,正是因为他们,才让我们手中的A6最高8a充电变成一个梦。

      知道问题的根源后,我们自然要考虑如何去弥补他,这时粗壮的电池输出线进入了我们的视线。如果能让在平衡充电时流经平衡头外侧两根导线中的电流从他们中流过,这样问题不就迎刃而解?

      操起电烙铁,拿起螺丝刀,拆起A6。用正常的14AWG或者12AWG引出在A6充电平衡头外侧的两根线(注意极性),在平衡充电时插上他们,让主充电电流从中流过;当电池不平衡时,相邻两块电池的平衡电流差值从平衡线中流过(一般的电池组即使不平衡电压相差也不会很大,因此平衡电流差值即使一段时间会高于安全电流值,持续时间也不会很长,对安全不会产生影响),这样就能让A6达到最大充电电流而不出现安全问题。

       8A充电图

详细的改造过程请大家搜索“A6 改”,就会找到,本人也并非改造的第一人,发这个帖子不过是想从理论上说明下这个改造的理论基础。帖子用第一人称写成记叙性质也是想把本人的整个思维活动过程写出来,免得觉得我是托或者是什么。

ps   对于正文中没有说明的一些东西,我补充说明下:
       1、改造后的A6还是并充,这个改造并非是很高级的电路改造,只不过是焊了几根导线。

       2、如若想用改造后的线,一定要保证电池平衡头已经接在充电器上的前提下才能接引出的线;同理,拔下电池也要先拔掉引出的线,再拔平衡头的线,这是必须的,否则会出问题。

       3、如若要使用A6的高电流充电,适配器的输出电压最好在14v左右(飞客测试得到的,这里引用下,非广告),而且适配器功率最好能比充电功率大点。本人就是用12v 20a电源,6a充电跟5a完全没有任何提升都是22分钟,而换用13.8v  40a适配器,8a充 6s 3300mah只需要12分钟,只能说是飞跃。

      4、本人只想让手头的设备充分发挥他应有的价值,我还没有那么丧失信念连个充电器都能让我崇拜。

      5、这个文章只是想让那些拥有A6,又想买一些非pl6、pl8之类的充电器的人给一盏明灯,咱们手中200w的A6,满电流8a充电也不比你300w或350w的充电器慢多少,速度不够可以再买个A6,不到400块性价比更高。不要把手中的钱乱买kw级别下的充电器,1k价位内的充电器,“A6改”性价比最高,把省下来的钱用来买pl6、pl8、海波龙更划算。

网友A:
脱裤子放P,从来没改造过,一直用6.5 和8A充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脱裤子放P,从来没改造过,一直用6.5 和8A充没出现过问题。

对平衡插头通过8a的可靠性有足够信心的话,真的可以不用这样改。

网友B:
LZ 对改A6大电流充电的说明非常详细具体。
如果不改A6,直接用7根的排线6A-8A充电,说明这条线的质量是极好的(主要指平衡线接头)。

网友:
LS的并充??

网友C:
对楼主的动手能力表示敬佩,一个学生能做到这样,确实不错,想当初我上学哪会,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用烙铁焊东西。

想请问楼主:A6充电过充,已经出现很多例了;请问有没有解决方法?当然,也有很多人完全正常使用,但是,锂电充电是绝对不能靠RP的,过冲的却很危险。。。

网友:
麻烦楼主把具体改装连接发出来吧,实在找不到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应该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2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楼主的动手能力表示敬佩,一个学生能做到这样,确实不错,想当初我上学哪会,很多同学都不知道怎么用烙铁 ...

看得很多 过充的一般都是连接的保姆,这个也只能让厂家修改保姆的程序来增加充电安全性。
ps 我用旧A6(跟同学借的)用保姆充电也发生过过充的情况,单体4.3v,而且是没有人值守的时候,想想都后怕。

网友:
过充一般都是保姆问题,我以前的a6也加加了粗线,不过后来因为插线太麻烦,而且5a充电平衡头没温度,就去掉了,好像花牌电池平衡头用20awd的平衡线,过5a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LZ 对改A6大电流充电的说明非常详细具体。
如果不改A6,直接用7根的排线6A-8A充电,说明这条线的质 ...

哥们,你这样,只是减轻了充电器到充电板之间的平衡线的电流,没法减轻到电池的那个平衡头的电流

网友:
看帖回帖。

网友:
引用 网友E:
哥们,你这样,只是减轻了充电器到充电板之间的平衡线的电流,没法减轻到电池的那个平衡头的电流

呵呵,谢谢指点,你说的对。

我的是450上用的3S和6S小容量电池,很少用1C以上电流充电,都并在一起充了。

像 LZ 那样改才能彻底解决问题。

网友:
不错。物尽其用。

网友:
路过看看,真的不错,回帖帮顶

网友:
路过,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F:
好贴啊!我一直用2个A6给我的6S4000电池充电。一段时间8A充电,结果是:平衡头最外的两根线和插针都慢慢烧蕉碳化,维修过几次。现在用4A充电,改善很多。说明LZ分析有道理!仅用平衡头充电,电流受到限制,但方便。

网友G:

很好,支持科学实践。

以前用过A6也拆开做过MOS管温升观测,5A充电电流是比较安全的,到了6.5A,MOS管就基本不能触摸了,极其烫手,此时晶体管工作在高温,随时有挂掉的危险。
至于8A!不可想像,窃以为,A6随时会冒出青烟并产生糊味。

网友:
关于电源我瞎说几句。从以前用A6的时候的经验来说,A6的能量效率比较低。因此建议大家选择电源的时候可以保留50%或以上的余量(毕竟现在的电源价格不算很贵)

网友:
方法很好,好象只适用固定S数的电池,否则会出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好,支持科学实践。

以前用过A6也拆开做过MOS管温升观测,5A充电电流是比较安全的,到了6.5A,MOS管就 ...

没错,刚烧了一个A6,5安充,冒烟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很好,支持科学实践。

以前用过A6也拆开做过MOS管温升观测,5A充电电流是比较安全的,到了6.5A,MOS管就 ...

人家LZ的A6和大家一般用的A6不是一个品种的,只有LZ的A6可以长期8A充电一点事都没有

网友:
我不懂什么原理及理论,总之使用过程中未改之前6A充电平衡线温度很高,改之后8A充电平衡线常温壮态一点都不热!

网友:
就是简易串充了,但是A6这种并充算法,直接改成串充好吗?

网友:
尼玛,很多垃圾砖家!
楼主做得不错~~~再动动脑筋,可以改成任意S数充的就更方便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人家LZ的A6和大家一般用的A6不是一个品种的,只有LZ的A6可以长期8A充电一点事都没有

我只不过是把改造的过程发出来,让一些想大电流充电的模友了解下,方便坛子里的模友改造用。
你参加你的全国赛,我玩我的小飞机,你用你的4010,我用我的A6。

参加过全国赛的牛逼人,小人让您碍眼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不过是把改造的过程发出来,让一些想大电流充电的模友了解下,方便坛子里的模友改造用。
你参加你的 ...

你改你的是和我没啥关系,是你自己在别人的帖子里要和我抬杠的,你自己发了改造帖子想给那些想改A6的模友点参考也无可厚非!
你发了这帖子说要我评价一下的!下面是原话!
“亲,来给个评价吧。你也来讲讲你用着个比pl6便宜不了多少的充电器但是功率却是人家的1/3但是到处藐视别人充电器的心路历程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8209&pid=9694723&page=1&extra=page%3D1#pid9694723

我自己说的自己的想法又被你骂了诶!

不清楚缘由的模友们去看看这帖子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7416&extra=&page=3

网友:
我每天看贴无数,
基本上不回贴。
后来发现这样很傻,
很多比我注册晚的人分数都比我多,

顺便挣点分

网友:
所有连接 正极对正极 负极对负极?充电的时候先插平衡线再查引线?还是先插平衡线开始充电后再查引线?

网友(2013-05-03):
a6这样改,一次只能充一块电池?

网友:
感觉用A6大电流的问题不是线的问题,而是里面的功率管没有用散热片。。。我用4A充电时测过,每个功率管都是在60-70度,所以我没敢再调大电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给你个参考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82739

你们都弱爆了,还是丰田哥强大

网友:
请问哈楼主,我今天刚收到A6反修回来,打开一看最大电流只能说调到6.5A了(以前是可以调到8A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好贴啊!我一直用2个A6给我的6S4000电池充电。一段时间8A充电,结果是:平衡头最外的两根线和插针都慢慢烧蕉 ...

我的A6今天天修好反回来后就不能用8A充电了。修之前是可以开8A的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的A6今天天修好反回来后就不能用8A充电了。修之前是可以开8A的

调电流的时候按住3秒,就应该能调上去到8A充电了。
  现在在个小操场,外场充电,开个8A,暂时够用了。

网友(2013-06-18):
可以在接出的线正极加一个单向整流管吗?这样就不怕先拔错平衡线吧!求解答

网友:
貌似本来就支持8A啊,不过还是顶一下

网友:
请问,为什么只是只能支持6s情况下?那3s呢?不是也可以直接正负各引出两根线接到电池输出进行吗?那我的A9是充3个3s的。应该怎么接?是三个平衡头的正负各引出独立三组吗??  A9是引出一块板子的?在充电器内部应该是怎么接?

网友:
顶,,折腾的好,,我也搞了,,可惜有人看不起这个a6,,,,,虽然我有2000w的充电器,但我更喜欢折腾
看不起的都是用1000w以上的,,,看不起的人家里的牛b货也没有那个比我强

网友(2013-07-21):
请问3S也能这么改吗?改3S的平衡头吗

网友:
有这个必要吗?我一直用的8A平衡头充,发现第6组比其他的慢,后来就改成7A充了,平衡头的温度没想象的那么高吧,最多是50度,这有什么问题呢?

网友(2013-09-25):
先留个脚印,慢慢读。

网友:
找这个贴找了很久,终于弄懂原理了。但有点不明白,这样是只能充一块电池吗?还是可以多块电池一起充,就是把平衡端接在并充板上,在把动力线并在接出的那两条线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以看看我的帖子,应该是一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21250

可以多块电池一起充不?就是平衡端插在并充板上,然后动力线并联在接出的两条线上?当然,前提是,一起充的电池都是同型号电池,并且电压先都平衡到一样。

网友:
仔细阅读,终于弄懂原理了。

网友K:
这充电器还是不错的

网友L:
楼主请问你的是什么电源?还有就是,我的是旧版a6,白色的后一款比你的前一款,黑色那种,长期8a比较危险吧?我长期6.5a已经改抽风和引出总线

网友M(2014-03-18):
LZ擅长思考

网友N:
折腾没错,分享表扬,可长期满负荷的运转,A6和电池都受不了啊,8A充电时充电器风扇都已是在疯狂运转,到极限了,难不成可以200W可以变成300W。

网友O:
支持一下。做的很好。平衡头的线过8A电过不了吗? 比如现在接了主线出来。怎么连接电保姆?还是要一块一块看着充?

网友P(2014-07-21):
联系人:李祎 电话:83660588
邮 箱:
1014439677@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