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铣床怎么给主轴钻固定孔?

楼主(2013-03-31):
圆弧面上实在没法钻孔

打滑,还有别的办法没?

楼主:
倒是能垂直打孔

这样钻着不就到转轴了吗?

网友A:
安装座,抱箍

网友B:
固定??

装同步轮? ,,装好轮子,,直接从轮子台阶处下钻,直到钻入主轴,,,然后攻丝或者打销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座,抱箍

是指的直接用安装座抱紧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固定??

装同步轮? ,,装好轮子,,直接从轮子台阶处下钻,直到钻入主轴,,,然后攻丝或者打销子

整个是车完的圆桶,没有台阶啊

网友C:
上图看看,没搞懂

网友:
用锉刀锉一下,再打眼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图看看,没搞懂

  就是这只怎么固定呢?

能看见一只小蜘蛛吗?

本来想买2米,人家不零卖,只能买了一根,六米啊。

一般最后一行字看不见

多写几行就有了。

槽钢是10号的,想把那个轴固定上去先用着

既然多出来了,说不定最后还够D个往复锯的呢

*/

//

网友D: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只怎么固定呢?

自自己做的主轴吗?料够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自自己做的主轴吗?料够厚的!!

弄长了,都没地方放轮子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这只怎么固定呢?

这种要用抱箍的,不用在上面打眼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弄长了,都没地方放轮子了

后面没办法加皮带轮了吗??那怎么搞!!

网友E:
用V型钳。在用中心钻打引眼

楼主:
引用 网友D:
后面没办法加皮带轮了吗??那怎么搞!!

重新车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V型钳。在用中心钻打引眼

您好,能再详细点吗?偏着可以打上去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重新车一个

说的轻松,车这个要求很高精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轻松,车这个要求很高精度的

我轴承是用铁块砸进去的

网友F:
用锉刀锉一下,再打眼,好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锉刀锉一下,再打眼,好方法

轴向使锉刀吗?这样的话就试试切割机磨磨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好,能再详细点吗?偏着可以打上去吗?

可以。用平口钳夹个V型模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926&extra=page%3D3。然后用中心钻打引眼在用钻花打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平口钳夹个V型模具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45926&extra=p ...

多谢,

这样就能在一面的左右两边钻孔了吗?

网友:
完全可以,一定要打引孔眼

网友E:
引用 楼主:
多谢,

这样就能在一面的左右两边钻孔了吗?

看一下我打的孔

网友E:
这是原先做的唱臂支座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是原先做的唱臂支座

真的哎,明天我也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一下我打的孔

好像还攻丝了,我攻丝的时候,丝锥不下去呢?底孔钻的多少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像还攻丝了,我攻丝的时候,丝锥不下去呢?底孔钻的多少的?

如果不下去根据你所需要丝的长度决定打孔的深度,另外想把孔攻满丝就把二功丝的尖磨平就能功满、先用头功功丝在套二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下去根据你所需要丝的长度决定打孔的深度,另外想把孔攻满丝就把二功丝的尖磨平就能功满、先用头功 ...

怪不得一卖就给两个丝锥呢

网友G:
一般在非垂直面上钻孔,都要先锉出一个与孔中心垂直的平面,样冲打定位点,再钻孔、扩孔等。
固定圆形工件要用V型夹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轴承是用铁块砸进去的

那你两头都得有轴承呀,两边得同心呀,不同心不就别住了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如果不下去根据你所需要丝的长度决定打孔的深度,另外想把孔攻满丝就把二功丝的尖磨平就能功满、先用头功 ...

哈哈,终于会攻丝了,得先用哪个头尖点的

而且还得按住

单膝跪地

手不能发抖

拧4圈后就好了

一直以为我的电钻不给力,居然给钻到轴上去了....

用电钻真累人,

还得使劲压住,一使劲手还哆嗦...

话说我用电钻的方法对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两头都得有轴承呀,两边得同心呀,不同心不就别住了嘛

打表 估计差20丝的时候就车了,轴倒是装进去了没被别住

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在非垂直面上钻孔,都要先锉出一个与孔中心垂直的平面,样冲打定位点,再钻孔、扩孔等。
固定圆形工件 ...

今天我挫了几下没给挫动,就作罢了

干脆再试试攻丝,

哈哈,没想到成功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打表 估计差20丝的时候就车了,轴倒是装进去了没被别住

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你自己车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我挫了几下没给挫动,就作罢了

干脆再试试攻丝,

手电钻不可取,容易钻不垂直,要上台钻。

网友E:
引用 楼主:
打表 估计差20丝的时候就车了,轴倒是装进去了没被别住

不知道我这样做会不会有后遗症啊

主轴应该欧母卡抱这样能保证中心垂直。不知你的用法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自己车的吗????

是啊,我自己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轴应该欧母卡抱这样能保证中心垂直。不知你的用法

现在没台钻啊,一听说3毫米的立柱就不敢买了

这个想先用它来充当小铣轴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自己车的.

自己车的那再改改呗,干嘛重新做呀,我一直没勇气自己车这个,前几天遇到一个合适的二手轴套,被我买下了,今天应该能到货,很是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