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狗接图传能正常传输画面,,然后狗死机求解!!

楼主(2013-03-31):
银狗接图传能正常传输画面,但时间不长5分钟左右,然后狗死机,按键无效,只能拔电池,重新上电开机正常。视频线是照着坛子里的帖子自己做的,求解!!

网友:
或多或少都有问题的,可能是电池在狗内部充电不好,性能劣化

网友:
我的银狗3裸机和你类似,但我是接图传后开机按录像键就死机,按键没反应,但图传有信号。
现在是开机后先选择模式,所有模式按一遍,回到录像模式,再按录像键就可以录了。
这个问题刚出现,以前一直用着很好。好像和我最近加了remzibi的OSD有关,改天把OSD取掉看能否恢复。

网友A:
我**黑狗还经常死机呢。。。没事。。。正常。。
所以我的Gopro 只是用来怕视屏,不接图传,,另外买的600tvline 的CCTV camera 做FPV用。。

楼主:
,看来便宜无好货,凑活着用吧!

网友B:
我收的二手的银狗3,结果没保修,用了2个月就开不开了,算我倒霉啊,白白扔掉了8,900块钱。还是行货好,一分价钱一分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收的二手的银狗3,结果没保修,用了2个月就开不开了,算我倒霉啊,白白扔掉了8,900块钱。还是行货好,一分 ...

呵呵。。。行货是一样的。会死机。。。但不会开不了机。。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呵呵。。。行货是一样的。会死机。。。但不会开不了机。。呵呵

但是行货至少能保修啊,我的现在的就直接扔掉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但是行货至少能保修啊,我的现在的就直接扔掉了。

哎,那倒是。。。还是买行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哎,那倒是。。。还是买行货吧。。

所以我郁闷啊,浪费了一堆钱,现在又要重新买行货。

网友(2013-05-21):
我的裸银狗从没输出过视频,但是拍摄效果还比较满意

网友:
死机大问题用起来很烦恼

网友:
为什么老死机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黑狗还经常死机呢。。。没事。。。正常。。
所以我的Gopro 只是用来怕视屏,不接图传,,另外买的600t ...

这个方法好,不知小精灵带得动不

网友:
电池时间也短,太多假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