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环牛变压器改动!

楼主(2013-03-31):
关于环牛变压器,原来是输出60V 现在想改成100V左右输出的好弄吗?有懂的朋友请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加绕就行,我的环牛电压是120V,给步进电机用,的减掉几匝改成100V的

网友:
这个不难,先绕几圈看是多少电压,再算下绕到40V要绕多少圈,绕好后串到次级,测电压是100V吗,不是的话换下线头

网友:
按原圈数加3分之2匝数,也有个好办法知道要多绕几圈,先测输出电压,加绕一圈看高了多少伏,高出的电压就是每匝线的电压值,再计算要加绕几圈达到想要的电压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网友B:
把固定螺栓卸掉,原绝缘不要拆除,用软导线在里边穿绕10圈(圈数越多越准)左右,通电测量这10圈的电压是多少,比如是4V/10圈,每圈就是0.4V,40V/0.4V=100圈,你可以用直径1.5-1.8左右的绝缘导线在环变上穿绕100圈,和原60V绕组串接,测量电压是100V上下就对了,如果20V上下那是头尾接反了。新加的绕组最好多绕几圈便与调整电压。线径是按你的360VA环变(截流量3A/平方毫米)估算的,电压100V时线径可以稍细一些。希望对你有点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固定螺栓卸掉,原绝缘不要拆除,用软导线在里边穿绕10圈(圈数越多越准)左右,通电测量这10圈的电压是多 ...

同意楼上的建议

网友:
增加的不少啊,不太好绕,绕不好不好看的同时还不好固定,唯一的办法就是增加绕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固定螺栓卸掉,原绝缘不要拆除,用软导线在里边穿绕10圈(圈数越多越准)左右,通电测量这10圈的电压是多 ...

谢谢,请问是绕了以后串到次级输出一端上吗?绕了之后功率会下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光整流后电压是22V,你加电容滤波后电压就不是22V了。。。一般是电压X1.414倍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绕了以后串到次级输出一端上吗?绕了之后功率会下降么?

功率变不了,电流变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是绕了以后串到次级输出一端上吗?绕了之后功率会下降么?

是串到次级绕组,功率是不变的,但电流需减小。功率=VxI。你的环变360VA=60(V)x6(A)=100(V)x3.6(A)。这就是欧姆定律。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正常!全桥整流是4个PN结串联在电路中,压降和效率都要考虑,优点是变压器绕制简单不要抽头。半桥整流压降小效率高但变压器要抽头。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电阻大的绕组是输入。电阻小的绕组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用万用表量一下,阻值大的是输入,阻值小的是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万用表交流档是按照50赫兹设计的,当用来测不同频率是数据是不准的,但凭经验是可以参考的;同样你用直流档测整流后的脉动直流数据也是不准的,测功率要滤波后接负载测,测波形需要示波器来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串到次级绕组,功率是不变的,但电流需减小。功率=VxI。你的环变360VA=60(V)x6(A)=100(V)x3.6(A ...

谢谢,按照指导绕了一下,差不多到了100V,用的1.5的带皮铜线,绕的好丑,线太粗了座子都没办法上了。但是现在出现个问题,原来还有一个较小电压的次级电压到了20多V,原来是6V左右,咋变回来呢

网友:
看着不难,实际上绕环牛很累的。拆几匝还容易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红黑220V输入
蓝蓝24V输出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按照指导绕了一下,差不多到了100V,用的1.5的带皮铜线,绕的好丑,线太粗了座子都没办法上了。但是 ...

用万用表查一下这个绕组是单独的还是60V绕组的抽头,单独的绕组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请上接线的照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查一下这个绕组是单独的还是60V绕组的抽头,单独的绕组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请上接线的照片 ...

浅蓝色是原来留出来的次级,细一些的深蓝色线是电压较小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浅蓝色是原来留出来的次级,细一些的深蓝色线是电压较小的。

晕,你就不会找一些漆包线来绕吗,绕出个怪物来了

网友:
用万用表量一下浅蓝色引线的绕组是不是独立的绕组。

网友:
咋一看象个大花妖了,哈哈.买个二手的调压器几十块钱,再搞个整流块几块钱,要多少V就多少V多省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环牛上写着呢,查查英汉字典就会接线了。

楼主(2013-06-01):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查一下这个绕组是单独的还是60V绕组的抽头,单独的绕组是不可能出现这样的问题的。请上接线的照片 ...

谢谢热心指导,我现在准备用漆包线好好绕一下,请问我该用多大的漆包线才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红黑输入220v交流
蓝蓝输出24v交流,3a
这是云台上的变压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记得红黑是220伏,,,蓝色是24伏,,,如果有绿色是110伏,,黄色18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热心指导,我现在准备用漆包线好好绕一下,请问我该用多大的漆包线才好呢?

根据输出总电流的要求,按2.5--3安培/平方毫米的截流量计算漆包线的截面积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根据输出总电流的要求,按2.5--3安培/平方毫米的截流量计算漆包线的截面积即可。

好的,谢谢,就用0.8的漆包线吧。正好朋友那里有点,预计绕15米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两个颜色相同的是输出,一红一黑为输入。貌似变压器上都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绕组接反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看错问题了,整流之后变成了脉动直流电,用万用表无论交流还是直流档量出的电压都不对,加上滤波电容和适当负载之后用直流档量就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错问题了,整流之后变成了脉动直流电,用万用表无论交流还是直流档量出的电压都不对,加上滤波电容和适 ...

明白了,多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搭车问一下  我的环牛那两根线是输入 那两根线是输出

这个变压器做的够差,线色都标错了。看输出线是两蓝一红一黑,而标签上是三(BLUE)蓝一红(RED)没有黑(BLACK)所以,还是用表测一下吧,阻值高的是初级,低阻的是次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何我的环变压器初级不变,次级重新绕后输出电压28V加全桥整流后电压却变成22V了啊??没带负载呀。

输出加个2200UF50V的电解电容(正负别搞错啦),这样可以输出稳定的直流电压了。(28V交流乘以1.41等于39.48V左右)具体用万用表测,希望对你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