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5.8G200mW+14db平板 50米雪花屏

楼主(2013-04-01):
购入一套图传:5.8G 200mW发射,接收机与显示屏一体机,用裸体银狗设为1080P作视频输入,用于四轴FPV
现象是:
1、在操场上,用原装天线,30米左右开始雪花屏,用14db平板天线50米花屏。
2、常常无规律显示器黑屏,象死机一样,取下显示器的电源重接仍然黑屏,但按一下狗3的录像键,显示器又正常显示。
3、在家隔一面墙测试,接收机把天线(原装或平板)取下与安上的接收效果相当,雪花情况相当,也就是说好象接收天线没起作用。确认天线连接正常。
求指导!!!
4、原配设的是第1通道,换为第6通道,没有任何改善。

网友A:
偶有两套5.8G 200mw的,飞500m左右无雪花,原装天线+RC805接收,楼主换原装接收试试,不用一体机

调整大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偶有两套5.8G 200mw的,飞500m左右无雪花,原装天线+RC805接收,楼主换原装接收试试,不用一体机

你机架怎么装电池啊?
你图传用几频道啊 ?接受开关1234 是怎么拨的?

网友B:
四月一日愚人節 ?

网友:
楼主换4通道看看,之前也是加14dB平板,飞过1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偶有两套5.8G 200mw的,飞500m左右无雪花,原装天线+RC805接收,楼主换原装接收试试,不用一体机

唉,这个试不了,没有其它的接收机。
购入时就只买了一个发射和一个集成了接收机的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月一日愚人節 ?

各种调试两天无果,还真没注意今天是什么节。。。

网友:
发射端的天线接触不好,试试三叶草的发射接收套装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各位。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谢各位。

咋解决的?说下呗,也给大家以后解决类似问题参考下啊

网友:
这个问题,比较麻烦

网友C:
问题就是楼主对频没对好,误认为发射和接收拨成一样就一个频道了。。。。

楼主:
说说解决:
1、把接收+显示器一体机后盖打开,重新焊接接收机天线座与接收机主板。
2、按商家的说法,调成第八通道。
以上两条就解决了第问题中的第1、3、4项。
现在用原装天线,地面150米没花屏,条件所限没继续测试。
第2项,显示器黒屏的问题也解决了,详见: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page=1#pid9709614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就是楼主对频没对好,误认为发射和接收拨成一样就一个频道了。。。。

频道不对,不会显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