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商家讲油直和油车的油是通用的

楼主(2013-04-01):
工作环境和配方完全一样.求鉴定

网友:
小兵实在不敢回答大校如此高深的问题

网友:
发动机一样就一样(压燃式?火花式?)

网友:
同样求解!!1

网友A:
你确定商家不是在忽悠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商家不是在忽悠你?

车油的润滑油含量11%左右,一般固定翼用油润滑油含量20%左右,直升机的22%左右《体积比》。

网友:
发动机都不一样,能一样么?

网友(2014-03-26):
引用 网友B:
车油的润滑油含量11%左右,一般固定翼用油润滑油含量20%左右,直升机的22%左右《体积比》。

你,请教一下,车用甲醇油能用在甲醇直升机上吗?会损坏发动机吗

网友:
不能用在甲醇直升机上的,发动机会过热。

网友:
润滑油和硝基的含量不一样

网友:
從前是一樣的,現代分不同機油含量,只合用於指定類型模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