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做700-6轴,老鸟们多指点。。。

楼主(2013-04-01):
新手首做700-6轴,老鸟们多指点。玉兔2飞控,朗宇2216/880KV    不多少了上图!!!

网友A:
你的电调需要散热啊!

网友B:
怎么不用碳管?

网友C:
那种管很脆的,韧度不够的饿

网友D:
碳架自己做的吗

网友:
把你接收和电调最好挪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调需要散热啊!

我用了好赢40A的电调对付2216,估计不会有多少温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不用碳管?

用的就是碳管了,不过不是3K的碳管。新手没经验瞎买的,下次再换3K的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碳架自己做的吗

是自己设计+制作的。自己有雕刻机。看网上反映折叠的不好,我把它做成了固定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种管很脆的,韧度不够的饿

新手没经验买错了,下次换成3K的碳纤管。

网友:
小手一抖1分到手

网友:
分量不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