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上那些220V转110V的环牛,能自己再绕线,变成隔离变压器不?

楼主(2013-04-0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也有这个想法啊

网友:
可以,注意别伤到一次线圈,2次线圈不建议用带塑料皮的,用漆包线吧

网友:
可以,只是环变没有那么好绕的,不如买成品

网友:
带塑料皮的的不可以绕变压器-除非剥离塑料皮重新缠绕纱包线浸泡绝缘漆那才是一流的隔离变压器

网友:
不可行,别费力气了。

网友:
可以,控件够不够?

网友:
完全可以的,我就改过一个
,但是淘宝变压器功率大多虚标,另外这种变压器基本都是铝线

网友:
何必呢,,单位功率的成本肯定比定做的高。。。淘宝上定做变压器的价格比较合理。。找评论好的还是可靠的。。

网友A:
基本实现不了,铁芯中间的孔太小,绕不下。要是有相同的两个的话,可以把110伏的两个绕着接到一起,用两个220V的端子一个输出一个输入,隔离效果更好,也好看。

网友:
可以的,如果原来的是自耦的改成隔离的功率最少要减半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实现不了,铁芯中间的孔太小,绕不下。要是有相同的两个的话,可以把110伏的两个绕着接到一起,用两个2 ...

我也想这么说着来的,或者干脆买隔离变压器。

网友:
另;次级电流大一倍,线要粗一些

用漆包线到是可以,就是很麻烦,用梭子恐怕不行,内孔越穿越小,要有一个很长的场地,绕一圈跑一个来回,还不能磨着线,初次级要用绝缘布隔离,绕好后浸漆烘干。

网友:
为什么要改,直接买个隔离的不就好,那种转110的都是自偶变压器,再添绕组估计铁心都下不去了

网友:
不好绕,匝数太多,我改绕过二次输出12V变成24和48V的,做了个梭子绕起来也挺费劲。绕得不够紧还会有嗡嗡的噪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