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12 KV1400的电机能做什么固定翼发挥到极致。

楼主(2013-04-01):
本人手头现有XXD2212 KV1400电机一只,HW30电调一个,9克舵机4个,电池2200 25C格式电池2个,现在想做或是买一个固定翼玩玩,哪位大神知道现在的设备最适合那款固定翼,给个型号规格先,或是连接,想把它充分利用一下,谢谢了。

网友:
MD的小塞斯纳适合~~

网友:
95元 小3A 最好!!

网友:
初学者还是塞斯纳吧,把降落练好了再上F3A

网友:
塞斯纳吧。。。。。。

网友:
就你的设备 这款飞机 最合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0238657430

网友:
嗯 MD塞斯纳 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MD小赛 淘宝去吧

网友:
上个EPP 风骑士, 好飞 好修, 你的设备刚好,7*5桨 一块2200电池都能飞很久了,新手强烈推荐后推机, 桨不容易坏,还有锂电必须买个电显

网友:
这个配置,75翼展腰推F22,肯定玩的很爽,上8040/8060高效桨,

网友:
我用楼主这个类似的朗宇电机+9x5+3S 2200mah,飞2米翼展的汕头蓝宇742-III滑翔机,起飞重量1.4公斤,最大飞行距离2.1公里,高度400多米.
楼主,是否可以说让你的马达的能力,发挥到极限啦?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27047&extra=page%3D2&page=2
蓝宇742 前拉式滑翔机 fpv 2.1公里超视距飞行
动力: 朗宇2212 kv1400 +9X4.7 +3S 2200mah(厂家测试数据: 9X5+920g 拉力+17.6A电流+10V)
遥控:futuba 6exhp+ R136HP,40M
图传: 柏通1.2G 发射机+原配接收机全向小天线
飞控:arkbird +武汉AI GPS
起飞重量:1.4kg
飞行视频:http://u.youku.com/user_show/uid ... 1%E9%92%A2%E7%90%B4
最长飞行距离: 2.1公里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上蓝宇的2米翼展滑翔机,用你这个马达爽飞

网友:
展翼70左右的鸡鸡就OK了

网友:
做个电动滑板,齿轮比1:25,踩上去满油上高速公路

网友:
我也有这样一套设备

网友(2014-07-12):
小塞斯纳适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