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人用过这个吗

楼主(2013-04-01):
三合一电池平衡显示器 2-6S锂电池平衡器 放电器 无中文说明书
上面三个按键分别是干吗的,如何使用。敬请各位帮助,在这先拜谢!

网友A:
无须说明,左边模式,中间放电,右边平衡~

网友:
是的  好像是 38元

网友:
不错,测得还是挺准的,就是稍微有点大了

网友:
用了一年多了 还行

网友:
用这个放电和平衡估计会比较慢,没有散热措施应该也走不了多大电流

网友:
这个我也有用了两年,已经不准了,和万用表打的结果要小0.6V

网友:
放电还是用充电器吧

网友:
买回来研究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用这个电显 平衡 跟放电都很慢 而且发热厉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须说明,左边模式,中间放电,右边平衡~

谢谢!

网友:
电显好使,放电就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