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pro3用什么后期软件 【请教】

楼主(2013-04-01):
请教各位高手

黑狗是用1080  60p航拍吗   拍下来用什么 软件做后期,  我用绘声绘色感觉有点卡啊(我电脑不差啊)      然后转成什么格式的文件    传到土豆才能比较清晰

网友:
同问后期处理减震软件

网友A:
MAC 的话 Final Cut Pro, 我在用。。。非常不错
PC的话 用Sony vegas studio pro
免费的话 用Gopro自己的转换软件。。。可以转换格式。调色温。亮度。调节速度。。。并且是正版
地址如下
http://gopro.com/software-app/cineform-studio
注册后 就可以下 载了。。

前两个软件自己找吧 正版很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C 的话 Final Cut Pro, 我在用。。。非常不错
PC的话 用Sony vegas studio pro
免费的话 用Gopro自己 ...

为何我双系统的XP系统播放1080不卡   win7有点卡      XP游戏不卡    WIN7卡        还有就是WIN7下用会声会影和pr编辑1080感觉好卡啊

网友B:
注册后也不能下 载。。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注册后也不能下 载。。哎

为什么我可以? 晕。。。我找找看。。有的话给你发地址

网友C:
播放1080都卡的话,你的电脑配置还真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播放1080都卡的话,你的电脑配置还真是不行

我是三核CPU   显卡绝对没问题   4G内存    64位WIN7  应该可以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播放1080都卡的话,你的电脑配置还真是不行

会不会是优化问题啊   刚装WIN7都很流畅的 现在越用越觉得慢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不会是优化问题啊   刚装WIN7都很流畅的 现在越用越觉得慢

en ...window 的系统本身就有问题。。。。。。

网友:
火星元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三核CPU   显卡绝对没问题   4G内存    64位WIN7  应该可以的啊

就像我的W520 Win7 64bit  做图像 还比不过 MacPro 2011 年的。。。。
W520 啊 专门做图像的啊。。。。。Mac pro 11 年 的硬件上差很多
所以不能看硬件。。还是得看系统架构的。。
就像安卓 必须用几倍的硬件 才能比得上苹果。。。系统问题。。

网友:
没人用EDIUS?似乎也不错啊

网友(2013-06-21):
一直在用会声会影的飘过~~~~~

网友:
电脑配置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