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汽车涡轮增压的涡轮

楼主(2013-04-01):
看到拆车的地方有那个涡轮,灰黑的材质,不生锈,不知道是不锈钢吗?老板说这个很贵的,至于多贵我没问,上次看了一个外国的吸尘器,那个涡轮和这种一样,但和马达在一起才三四公分左右的直径,放老外巨大的巴掌里显得更小,吸尘效果却比离心恶要强,不知道用这个汽车的搞个串激电机两三万转吸力大不大?如果比离心的大的很明显还真是做吸尘器的一个好办法。

网友:
我以前拆过一个,只留了个涡轮叶。

网友A:
晕,车用的涡轮增压真得很贵,不要说换新,修一下都上千计算,你想用来吸尘,真是用大炮打蚊子啊

网友B:
转速太高!机油压力怎么解决!机油供不上,马上就冒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转速太高!机油压力怎么解决!机油供不上,马上就冒烟!

不要紧的吧?我只拆涡轮,自己做个壳,用进口轴承做转轴,角磨机修边机不一样几万转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晕,车用的涡轮增压真得很贵,不要说换新,修一下都上千计算,你想用来吸尘,真是用大炮打蚊子啊

我拆报废车的,称斤的,贵不出50元,就是想知道效率是不是较离心那种高呢?

网友:
我刚卖了两个柴油机的涡轮增压器。

网友:
我想不会 有吸尘器叶片效果好,用它做吸尘器恐怕不行。它贵我想一个是奴随主贵,一个是条件恶劣,这些恐怕不是吸尘器需要的。

网友:
坚决贯彻落实 <<2013消灭零回复工作会议>> 会议精神!

网友C:
高温镍基合金·最便宜的热蜗轮材料

网友:
我这里汽车增压涡轮  一堆一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