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电机有螺旋桨转换器了

楼主(2013-04-01):
dji电机有螺旋桨转换器了

网友:
好東西~~哪邊可以買到呢???

网友:
和dji沾边的都是贼贵,不如直接换电机

网友:
有見地,DJI的就是貴!!!!!!!!!

网友:
一个“桨夹” 也要搞这么复杂?

网友:
早就想到了

网友:
这个不是转换器。德国这个桨本来就可以用在DJI电机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