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金属带锯机咨询

楼主(2013-04-01):
我准备自己做个金属带锯机,切割固定的型材(专用设备),锯条买的1140mm的得伟专用的,想问问大家谁有得伟带锯机帮我测量一下得伟带锯的圆盘转轮直径是多少的?我参考一下,谢谢各位了~,绝不烂尾,会公开制作过程~

网友A:
上次量过。忘了。等我去量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次量过。忘了。等我去量下

呵呵,,我也关注下。。

方便顺手把轮子和里面的结构拍个详图么,,特别是轮子的形状以及导轮的构造。。。多谢了。

网友:
拆下从动轮用卷尺量是158MM算胶圈。

网友:
好的
我去照下。从动轮好拆。驱动轮我真没法拆了。相机坏了拍不好

网友A:
主动轮没什么学问了。主要是从动轮的里面的构造知道了就好了。那个涨紧手柄里面就是一个偏心轴。那个调从动轮的螺丝就是带着从动轮固定架子往里或是往外调节就能使从动轮变换微小的角度达到锯条不掉的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买个回来改改可能更省事吧?

一个小金属带锯,二手的都要大几百,还都是磨损厉害的。。

所以自己有加工条件的话,,可以diy试试,,而且可以做大一点,,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动轮没什么学问了。主要是从动轮的里面的构造知道了就好了。那个涨紧手柄里面就是一个偏心轴。那个调从动 ...

谢谢了,对我帮助相当大~

楼主:
谢谢各位关注了,我幸亏还没动手做,我想轮子直径是155mm 的看了还是小了点,现在准备改成180mm的

网友C:
条件许可建议带轮尽量大一点,锯条的曲率大,更耐用.直径200左右合适.一人之见,供参考.祝你成功.

网友D:
给热心的guan00zhuang老大加分,,,并提出书面表扬,,,,,关注进展

网友:
引用 网友D:
给热心的guan00zhuang老大加分,,,并提出书面表扬,,,,,关注进展

感谢老刘。我也帮不上什么忙。只能向很多热心帮助他人的坛友学习。能帮多大忙就出多大力了
不明白的也就只能帮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条件许可建议带轮尽量大一点,锯条的曲率大,更耐用.直径200左右合适.一人之见,供参考.祝你成功.

谢谢了,我明天再计算一下,直径200mm可能有效切割距离就很短了~

网友:
祝你成功。。。

网友E:
可以加大两轮之间的距离,就增加行程了,我也打算做一个,不知道自己浇注轮子能不能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加大两轮之间的距离,就增加行程了,我也打算做一个,不知道自己浇注轮子能不能成功

我也准备铝注浇两个轮子的,现在准备先做成试运转一下看看~

网友:
带锯条买工业大些的吧,比较好用

网友:
我用8寸铸铁皮带轮改车制

网友(2013-10-27):
烂尾了吗

网友:
认真学习,有朝一日我也自己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