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我的0618小床尾座比床头高1毫米多该怎么办啊?

楼主(2013-04-01):
如题,我的0618小床尾座比床头高1毫米多该怎么办啊?好像这尾座不是原配。打中心孔,中心钻都别断了,郁闷

网友A:
不配套啊!

网友B:
我的也是。。别断好几根中心钻。。。我怀疑是钻夹头的事

网友C:
能看出来的啊,对中看看,如果不是原配,差这么多,上磨床吧。。

网友D:
是否可以垫高床头箱,那样相对省事。
磨尾座时,装夹调校挺麻烦的。

网友E:
等论坛有卖的,买一个。

网友F:
我的小床也是这样,后来上磨床就搞定了。

楼主:
哦明白了,磨下去。可惜我们这里磨床不好找啊

网友G:
搭车同问,我的小车是尾坐比卡盘低了

网友H:
呵呵。。。有高有低,还真难为大家了

网友I:
把尾座底下的导轨板拆下来,中心高的先铣掉大部分余量留0.3毫米左右再上磨床或刮研,中心低的垫高即可

网友J:
你俩换一下就完了呗

网友K:
我的买了一个差不多的尾座 呵呵 跟楼主一样 最后把床头垫高了 我是自己玩差不多就行了 要求高时再说

网友G:
尾坐垫高是垫在哪个面上?

网友L:
应该把床头垫高吧?找紫铜片,剪出床头接触面的大概形状。
低了就不好弄了

网友:
垫床头,自己调,学东西

网友M:
自己动手丰衣足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