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B6 出现 break down

楼主(2013-04-01):
B6 给电池充电会出现 break down   3s锂电 充电之前 每块电压3.88v 换了两块电池 同样出现如此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来我的贴子吧,提供各类有关充电器,电池,电源的技术解答及维修服务中心   如果是偶尔为之就凑合着用吧 ...

每次用完电 开是充电 都会显示 损坏    用放电功能对其进行放电  电池电压不退反高 等高到一定程度 再用平衡充功能进行充电  就不显示损坏了 怎么回事 如需维修 请留下地址电话

网友B:
平衡头插口短路了!用第一个充电模式,也就是非平衡充就没问题!拆开B6用表测平衡头,查出哪个短路,然后飞线!我出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衡头插口短路了!用第一个充电模式,也就是非平衡充就没问题!拆开B6用表测平衡头,查出哪个短路,然后飞线!我 ...

用第一个charge模式 也会提示损坏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用第一个charge模式 也会提示损坏

用第一个模式需要吧平衡插头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第一个模式需要吧平衡插头拔了

用万用表 量平衡插头 短路 还是断路?

楼主:
引用 楼主:
用万用表 量平衡插头 短路 还是断路?

每次用完电 开始充电 都会显示 损坏    用放电功能对其进行放电  电池电压不退反高 等高到一定程度 再用平衡充功能进行充电  就不显示损坏了 怎么回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每次用完电 开始充电 都会显示 损坏    用放电功能对其进行放电  电池电压不退反高 等高到一定程度 再用平 ...

你放电截止电压多少?
是不是过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放电截止电压多少?
是不是过放了?

放电电压调整至9v   但是 电池电压不降反而不断升高  3s能升高到12v左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电电压调整至9v   但是 电池电压不降反而不断升高  3s能升高到12v左右

3S设置11.1,9V过放了!B6电压低了就不准了,我6S放单芯3V,就有电芯过放,而且还不平衡!

楼主:
引用 网友B:
3S设置11.1,9V过放了!B6电压低了就不准了,我6S放单芯3V,就有电芯过放,而且还不平衡!

关键是 不管设置放电电压是多少   电压不降 一直增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键是 不管设置放电电压是多少   电压不降 一直增加

不知道为啥!我的6S放电设置22.2V截止,不知道为什么总放到22.8V就截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为啥!我的6S放电设置22.2V截止,不知道为什么总放到22.8V就截止

我的3s 是设置放电11.1v    电池电压能从11.5升高到12v

网友:
线断了      线断了      线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