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和xxd的比较

楼主(2013-04-01):
问一下各位模友,朗宇电机和xxd相同配置参数下差距有多大?有数据吗?还有什么电机比较好呢,有没有电机排名?

网友:
都差不多。郎宇贵点。

网友:
解放最好,超过朗宇。非枪手

网友:
朗宇的动平衡~发热~还有省电都优于XXD

网友:
1、线绕的紧不紧,匀不匀
2、硅钢片材质纯不纯,薄不薄
3、转子配平匀不匀,高速转动都不抖
以我所见,就这么三点了,太专业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A:
  同样重量的电机,XXD拉力2公斤,朗宇2.5公斤,双天3公斤,蝎子4公斤。。。解释完毕。功率方面,肯定越贵效率越高。同样拉力XXD效率最低~大约比后面每一种低1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重量的电机,XXD拉力2公斤,朗宇2.5公斤,双天3公斤,蝎子4公斤。。。解释完毕。功率方面,肯 ...

这个结论不适用所有型号吧?

没有精确实验数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样重量的电机,XXD拉力2公斤,朗宇2.5公斤,双天3公斤,蝎子4公斤。。。解释完毕。功率方面,肯 ...

这位是纯属信口开河了,电机质量是有所不同,一分钱一分货,但是绝不会有这样的差距。

网友:
发重了,编辑掉……

网友:
其实好不了一点点  我就用XXD 很好 顶多轴承寿命有点差距而已  都是铜线 难道会有天大区别吗  硅钢片最好的也就那点效率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色,形状 以及配件上 看着比较舒服(本人不懂得那些个数据,看着比较舒服价格可以接受)
第三 使用稳定,高速不抖。虽然不知道XXD的是不是就比这个差 但是我看着不爽就不爱用
其实玩模型有什么可纠结的呢 价位自己可以接受,自己看着喜欢就得了呗 其实较起真来 肯定是各有千秋,越搞越纠结。最后搞的身心俱疲,到底是你玩航模 还是飞机玩你呢?
都是挂牌生产的东西也是大伙都在用的主流货 就算不好,也不会很差吧,肯定是有性价比的,电机我一直用朗宇(除了朗宇不适用的情况下选择别的电机)电调我一直用好赢(铂金买不起买飞腾,飞腾买不起,买天行者) 舵机就用银燕的(固定翼基本没问题),电池清一色花牌(管他好坏的,那么多人再用,差也差不到哪去,也不贵,买得起),遥控器 买了个华科尔的D10(直机区很多人用吧 评价还不错,就算差 也有那么多人垫背呢 怕啥,到时候大伙的经验肯定有解决办法)

网友:
朗宇的价格合适

网友:
其实LZ不必纠结,因为纠结这个的人基本上感觉不出二者的差别,觉得价格合适看得顺眼的就上,将来玩多了你会发现你手上有N多个不同的电机,那时候你就知道了

网友:
跟13楼同感,玩模一路走来到现在还真是手头有几个不同牌子的电机,朗宇XXD居多,休闲飞的就选XXD,好一点的飞机上朗宇,还有两三个不知名的差换着用。。。

网友:
一直用朗宇,,,xxd坏了都没处修

网友:
只买对的(朗宇),不买贵的(……)。

网友:
有xxd 2212 kv1400看了下里面线圈的绕线,纯手工绕的,一塌糊涂,朗宇的忘了看了,感觉就是什么飞机配什么电机,你要买个100块钱的飞机就配个xxd玩玩就是了,买个1000的飞机就别买xxd的电机了。

网友:
个人喜欢朗宇的电机,感觉做工好一点

网友C:
浪宇 xxd抖的厉害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 ...

和我选择的一样!不过我遥控器用的JR,完全是因为JR的控太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和我选择的一样!不过我遥控器用的JR,完全是因为JR的控太帅了!

我喜欢f控,不过买不起,有钱再说

网友:
我用xxdKV1400已经快两年了,平均一周飞10多分钟,还好好的

网友:
一直用朗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 ...

说的很中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 ...

绝对同意你的看法...顶!!!

网友:
有5个电机3个朗宇一个海宝一个山寨,。正我是不喜欢差差的 外形太差了山寨的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 ...

顶说法 顶观念 顶心情

网友:
朗宇价钱合理

网友:
用XXD,性价比最高。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p;extra=&page=2
黑旋风射桨维权贴,请模友顶帖!支持!您的声援,是厂家解决问题的动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反正本人一直用朗宇 管它好不好的
第一 再贵的 玩不起了 蝎子好 豹子好 买不起都白扯
第二 外观工整,配 ...

这位哥们儿的心态好,玩儿航模,没必要太纠结,产品有市场,就有认可度

网友:
XXD的是新手时买的,后期都是朗宇。最近玩多轴入了TM的。奢侈一把

网友:
朗宇性价比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