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tk22用恒龙原厂的控和接收板可以吗?

楼主(2013-04-01):
只看大图
rt,换控的话有哪些好处呢?谢谢

网友A:
不可以,必须换控。
并建议换2.4G的控,抗干扰能力强。
换的控如果是4通以上的,还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给车辆增加其他功能。

网友B:
恒龙换电调一般都要换控的,除非是我们的TK18,就可以不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