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C是表示充电系数还是放电系数?

楼主(2013-04-01):
3S
电池
20C
25C
是啥意思?

网友A:
如果楼下说是充电系数,楼主敢信吗?

网友B:
我不是某教授,更不是某禽兽

网友C:
1C是多少A的电流?

网友D:
是放电系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C:
1C是多少A的电流?
上面标的多少 就放多少。。。。哈哈 我觉得我很坏

网友F:
放电倍率,就是指电池最大放电的电流除以电池容量得到的数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