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个关于DEVO10及模拟器比较低级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我刚入了一台DEVO10,选择电池的时候纠结了,有人说锂电电压有点高对控不好,有的又说5号镍氢充电电池电压不稳,到底选什么好呢?
还有个问题,就是玩模拟的时候D10需要切换到哪个模式吗?还是插上控打开软件直接玩?
我新手一个,对这些一头雾水,求指点。。。万分感谢!

网友A:
一直使用锂电没出问题的飘过~
模拟器打开,接加密狗,最后开控

网友:
控好像要切换成PPM模式才可以玩模拟器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直使用锂电没出问题的飘过~
模拟器打开,接加密狗,最后开控

认同回答。。。。。。

网友:
别搞错电压就行,见过别人烧过一次,玩模拟要关发射的

网友:
玩模擬器用一舵机模式

网友:
1,肯定用锂电啊,别和时代发展方向背道而驰。。。
2,各种名词还不太熟悉,也没找到选PPM的地方。选直升机模式就对了,设置模拟器的时候一步一步的步骤中有说用直机模式就行。

我也用Devo,野菜开始练模拟器。

网友B:
我用一块手机电池(或一节18650)+升压板

网友:
原厂固件不用改模式

网友:
在么 朋友 向你问一些D10的问题 PM你了

网友C:
D10肯定要用锂电,在控里设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用模拟器的话,刷过系统才要选模式,原厂系统直接接狗上模拟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D10肯定要用锂电,在控里设一下报警电压就行了。用模拟器的话,刷过系统才要选模式,原厂系统直接接狗上模拟 ...

我也有D10控刷过固件的,在那里有选模式的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D10控刷过固件的,在那里有选模式的我找不到

待机状态按ENT进去四个选项,第一个模型设置,模型设置,找到了DEVO然后把光标选到 < DEVO > 上,按上下键,就可以选协议制式了-里面有很多协议的-PPM

我没刷,最近刚好看到群里有人教 ,把**精简一下贴出来给你,希望能帮到你。
**

擦,“对  话”。。。也是被和谐之词?神奇

网友:
D10可以接模拟器在电脑上飞吗?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用一块手机电池(或一节18650)+升压板

我看淘宝升压板不是输入5伏才有12v0.5安么,你单节怎么达到啊,电流够么。我也想尝试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我看淘宝升压板不是输入5伏才有12v0.5安么,你单节怎么达到啊,电流够么。我也想尝试一下

LM2577   DC-DC 可调电源升压模块  12元  电池带保护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LM2577   DC-DC 可调电源升压模块  12元  电池带保护板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