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个步进,大家看看什么驱动能转

楼主(2013-04-01):
好多线的步进,不知道怎么驱动他!

楼主:
后面的好象是刹车,两条线连着,DVC24V的样子!

楼主:
引用 楼主:
后面的好象是刹车,两条线连着,DVC24V的样子!

再来两张电机的,刹车已经拆下了,步进轴不敢抽出来!

网友A:
这是几相步进啊,,,,,,,,,,,,,,,楼主,来个参数图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几相步进啊,,,,,,,,,,,,,,,楼主,来个参数图啊

参数图?没只得此电机,大小也就60的样子!

网友:
帮顶的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飘过

网友:
24个圈圈,我的才8个是2相的

网友B:
3相的吧。。。。

网友C:
这是无刷电机

网友:
这个好像航模的电机啊但步进的话 应该是三相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3相的吧。。。。

3相的?我家三相的86也就只有3条线!
改天打开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是无刷电机

一般无刷好象也用不了这么多线吧!

网友:
无刷电机来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一般无刷好象也用不了这么多线吧!

有点意思,24N18P 的,8根线输出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点意思,24N18P 的,8根线输出 ??

恩恩,数了下是8条线!无刷?

网友E:
就目测来看像是4相无刷电机(非步进电机)本人猜测此电机同等或大于此电机功率的步进驱动以整步运行应该可以

网友A:
二相步进,鉴定完毕,

网友:
楼上高人 鉴定的依据是什么说说看  步进电机和无刷电机在转子的结构上就不同

网友D:
引用 楼主:
恩恩,数了下是8条线!无刷?

不像3相无刷,一般就3根线或者6根线输出,这个具体看看那些线圈线头是如何连接的,估计还是步进,8线输出,可以串联或者并联

楼主:
引用 网友E:
就目测来看像是4相无刷电机(非步进电机)本人猜测此电机同等或大于此电机功率的步进驱动以整步运行应该可以 ...

这是小日本的,后面带刹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二相步进,鉴定完毕,

二相8线?有这步进和驱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像3相无刷,一般就3根线或者6根线输出,这个具体看看那些线圈线头是如何连接的,估计还是步进,8线 ...

没拆过无刷,只拆步进,只是这只线有点多了!
我感觉还是像步进,只是没碰到过,不知道怎么驱动!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是小日本的,后面带刹车,

刹车和电机是2部分  有刹车器就有刹车功能  你见过多少步进电机带刹车功能的  而有些无刷电机带刹车是因为他不像步进电机那样有带电自锁 的功能  所以肯定的说你那个不是步进电机   当然也可以说是度数较大的步进电机 比如4个8个或16、24个脉冲转一圈 你算算一个脉冲它转的角度   那个刹车可用可不用  你需要刹车就用  不需要也可以不用

网友F:
这是新款东方的闭环步进电机的。普通ASD系列闭环驱动也带不动他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刹车和电机是2部分  有刹车器就有刹车功能  你见过多少步进电机带刹车功能的  而有些无刷电机带刹车是因为 ...

无刷不通电的时候应该比较轻吧!
步进就比较重!我这个是比较重的那种!
不懂区分无刷和步进呀,看看都差不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新款东方的闭环步进电机的。普通ASD系列闭环驱动也带不动他

怎么越说越高档了!
这里面也没编码器什么的,怎么个闭环?

网友:
我真没见过外带带刹车的步进电机

网友:
老款的是带多一个转子反馈的。这个是一体的

网友F:
驱动型号应该是AID75A-C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驱动型号应该是AID75A-C

还要专门驱动吗?那可难倒我了!

网友:
一般的无刷电机就是6根线,3+5,3根动力驱动线,2根5v电源线,为霍尔提供电压,3根霍尔输出线。楼主的电机市典型的有霍尔无刷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