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iOSD提一点意见

楼主(2013-04-01):
     DJI的iOSD除了视频叠加飞行数据功能之外,还有一个很强大的数据记录功能,类似黑匣子功能,很不错,但在实际使用中,觉得还是有一些值得改进的方面:
     其一:视频叠加集中中的回家方向指示的问题,iOSD采用的是角度指示,对于之前习惯了固定翼OSD的箭头指示的玩家来说,总觉得不方便(其实纵观OSD,回家指示基本上都是使用的箭头指向,很少见使用角度的),iOSD那个角度数据位置是变动的,要想看机头角度还得到屏幕上去找,找到了还要根据角度在脑海里去分析一下,这真要命。希望DJI能升级成为箭头指示,或者在iOSD调参软件中设计成角度指示与箭头指示可选,供用户选择指示模式;
     其二:数据记录文件的问题。现在的iOSD记录的数据文件名是以"FLY"+序号的方式命名,而且文件详细中,除了能看到文件大小之外,无法看到文件记录的具体日期和时间,往往打开数据记录文件,根本不知道哪一个文件才是自己想要看的数据记录。虽然这是个问题,但我估计这个问题很难解决,也只这么一提罢了,因为无论是在主控、IMU,还是GPS里,还是iOSD本身,应该并没有时钟也没有后备电源,所以iOSD记录时根本无法知道日期和时间。记录里没有日期和时间,这黑匣子也不能叫完全的黑匣子;
     其三:iOSD加电就开始记录,记录了很多没用的数据,建议给iOSD设定一个记录条件,比如GPS数量从0开始,直到搜索到X颗卫星时开始记录;或者主控收到启动指令时(如遥控器撇腿),开始记录,这样可以避免记录很多没用的数据。

网友:
好意思,加油,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如何将iosd的体积降低一半以上

网友A:
gps有授时啊 没有电源也可以知道 日期时间 而且非常准哦

网友B:
我会把您的 建议转给相关的研发同事。多谢反馈!

网友:
支持其二,其一没感觉,其三还是别改,要记就记全部的,加工过的就不是原始数据了

其二解决了,其三的问题就不是问题了

再加两个:
其四:OSD数据压缩保存,将来蓝牙传输的时候,速度快一倍,现在的数据文件用RAR的压缩率是60%左右

其五:OSD的数据里保存WKM设置相关的信息,这个事后分析有用,省得问来问去的说不清楚

网友:
支持箭头回家。角度很不好用。

网友: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发给DJI的坠机iOSD数据还没给我回复啊?黑匣子到底能解出多少密呢?

网友:
还有就是拷出来太慢。不到1M的速度

建议从推油门开始记录,这个应该能实现!

网友:
同意楼主的说法,最主要的就是,飞机的朝向,你给个角度一般人根本看不懂,最好能改成方向的,东,东南,南,西,西北的,一目了然多好,非要搞的看不清,看不懂,为何????

网友:
强烈反对修改为推油门开始记录,最简单的,如果我的机架平常30秒能搜到9颗星,如果某天飞行1分钟才搜到5颗星,那绝对是有问题了,不管是机器本身的问题还是GPS受环境的干扰,总之是有问题,这种情况起飞很容易悲剧。。。。这些数据都是在未动油门的情况下记录的,是有用的数据。。。。。

再说了,一块电池从上电到起飞,再到整个飞行结束,起飞前静止时间能占多少时间?这里省毫无必要,省掉的还是有用的数据和破坏了原始数据的完整性,因此,坚决反对修改

网友:
真是好建议啊

网友:
回家只是之所以选用角度而不是箭头这应该跟芯片占用空间有关系,如果空间够的话dji应该改一下很方便的。第2点还有支持大嘴说的保留全部数据更有利于事后查找和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gps有授时啊 没有电源也可以知道 日期时间 而且非常准哦

说的没错,我都搞忘记了,GPS有授时,从这个思路或许能找到突破。

网友:
其6 什么时候能解决有些显示器闪屏问题?

网友(2013-05-11):
这个建议还是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会把您的 建议转给相关的研发同事。多谢反馈!

还有个建议,能够取消叠加。有时候需要做直播飞行,要求画面干净,临时取消osd很不方便,最好设置一个遥控软开关,可以关闭叠加。数据纪录还可以照常。

网友(2013-08-16):
引用 网友B:
我会把您的 建议转给相关的研发同事。多谢反馈!

第二条建议是很迫切需要解决的
反馈了这么久,不知道厂家是什么处理意见?坐等

网友:
意见很好,建议厂家考虑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