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JR72M原装接收距离的问题

楼主(2013-04-01):
各位高手,小弟用的是JR2720控,最近配了个原装RS77S接收,想拉下距离看看,在不拉长遥控天线的情况下多少米不失控才正常?谢谢

网友A:
同问,也想知道,FF9,不拉天线多少米不失控算正常。

网友B:
十几米,不超50米

楼主:
我现在是不拉天线15米左右,和日冠的差不多,这正常吗?

网友C:
2公里左右,正常。

楼主:
今天找了个空旷的地方又拉了下距,飞机离第一米高,控不拉天线到了大概30米左右出现失控,控拉出天线300米左右没出现失控,把飞机放地上就出现失控了,这是为什么?我这控拉出这样的距离正常吗?望各位大神解答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