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B3.0的疑惑

楼主(2013-04-01):
现在碰到一个棘手问题,总是不知道怎么办,我的450用的 mb3.0的系统  锁尾futeba9257  斜盘215  以前飞的好好的 ,最近这几天突然发现飞机一切三D 飞机就往右倒,二飞行线的情况一点问题没有,我吧三D模式油门降到百分之75  基本也没问题就是达到八十以上后 ,飞机慢慢往右倒  反应一慢就炸鸡了,几天下午导致我炸鸡很掺,,希望高手指教

网友:
震动原因  先排震吧

网友:
我也出过这问题,在普通情况下急速升高时就会出这个现像,切3D就更不用说了,本来是水平放置的,后来我改成垂直放这个问题就突然没有了.LZ可以试试.

网友A:
震动问题吧,先排震

网友:
很明显震动把陀螺震翻了

楼主:
我用的原配的减震棉啊  也会有这情况么

网友:
机械不正常的震动    减震棉有毛用
减震棉万能  以后主轴弯了都不用换了

楼主:
我检查了减震棉黏贴的都是好好地 ,怎么会震动到那个地步啊  我觉得想不明白

网友:
震动的事。换薄的双面胶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检查了减震棉黏贴的都是好好地 ,怎么会震动到那个地步啊  我觉得想不明白

我的是一直追尾!把原装的减震棉换成M3的,装了3片好多了

楼主:
搞的我心理由阴影了 这几天都不敢去飞了 好好地飞起来一切三d就炸鸡

网友:
不装大浆高速转动,观查舵机是否正常

网友:
我也遇到过,排震后就OK了

网友:
震动问题,检查轴承什么的

网友:
楼上说的对,我和你是同样问题解决了,我是单向轴承问题,换了就好了.

楼主:
内容问题解决了,震动大舵机线绑太紧了。导致三d时候舵机线和mb连线拉歪了mb.更换了防震棉,放松了舵机线,各处检查排震后ok!mb还是那么爽手

网友(2013-05-03):
震动猛于虎啊 我也是尾巴震动导致后翻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