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掉高之后重新大胆调试再飞!!!

楼主(2013-04-01):
今天重调了感度 基本感度240 240 140 190   姿态感度 220   220     s800 wkm z15gh2       怀疑供电不足问题, 这次将dji osd 和5.8图传的电断开,   gps模式, 又冒险飞了一下,还是忽上忽下地,有一次可以从2米直接掉到地上,及时推油,机机在落地上弹了两下,惊!
发现起飞竞然会有三种可能:a:机机在地上,油门在70%位置,浆是转的,不过好像是力道不够,先不动,过一会突然起飞上升,然后急忙拉下。感觉油门好像很难控制。
                                      b:油门定在40%位置,机机也先是不动,但过一会飘飘然地具然也能飞起来。
                                     c:正常起飞。
电机两种停转模式也各都飞了下,但都是一样情况。就是油门好像很难控制,机机忽上忽下。落地后拉油门到低,m1  m5   m6具然还在狂转,执行扳杆动作强行停住。担心物质和精神都受到损失,直接回家。急切期待解决方法。 这种情况是升级到5.20最新固件后出现的,也不知道和升级有没有关系。着急,继续头大中。。。
还有一套没有拆包的新wkm,上个月飞黄买的,明天打算冒险再试一下这个新wkm。明天回来继续上贴。。。。
不过还是期望真正有力道的解决方案。。。

网友: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了,今年3月7号买的~尝试无数回但是解决不了~~~ 现在着手金属IMU多花了1500元试试吧,就当是疯子耍土了~~~

网友:
我遇到过两次起飞推油70%桨还怠速,然后收油再加油一切正常就起飞了,然后正在缓慢爬升中就突然掉高了,推满油门没反应……所以我一直认为这种情况这是要掉高的前兆,但也不是每次掉高都有前兆,我很想大疆能分析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为什么刚起飞推50%油门以上桨还怠速?再推就正常了……这是垂直感度问题吗?是气压计问题吗?

网友:
勇者字数字数字数

网友:
和我的情况差不多,不过,我的是在掉高的时候,这一阶段油门难控制,间歇性的,过了这个劲就又正常了,平时起飞油门过中立点(中立点这格和上一格)5分之1的时候飞机会起飞,和停止模式没关系,和固件没关系,第一次掉高5.16,升级后继续掉,楼主的情况推测和感度可能有关系,垂直感度,我的感度180,180,120,110,姿态默认,全默认也飞过,没风可以,有风成摇摆机,不过默认下也掉高,可以推住

网友:
楼主用dataview看看数据吧,把几个曲线贴上来大家分析分析

1、主电压
2、输入_T/输入_U
3、M1~M6电机输出
4、X/Y加速度

另外除了感度设置,还贴一下电压报警设置的截图,以及飞行全重

有了这些,分析问题就容易很多了

网友:
还没入手悟空,看大酱怎么说

网友(2013-07-30):
此问题已经结案,老版本S800可采用减震套件或金属IMU避免掉高问题,新版本S800 EVO已经进行了动力优化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的也是S800,主要是想消除航模摄影的果冻买了一套减震套件,可怕来回拆卸麻烦,IMU就没动还是装在 ...

不要怕麻烦,imu里面的减震棉总会老化,所以为了更长时间安全飞行,还是装在减震上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要怕麻烦,imu里面的减震棉总会老化,所以为了更长时间安全飞行,还是装在减震上好。

好的,谢谢了,顺便问一下,从装IMU后,调参里的坐标值用改吗,我的S800是按照标准的程序装的,但是自己没调过机,能不能告诉我你的800的坐标都是怎么输的啊,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了,顺便问一下,从装IMU后,调参里的坐标值用改吗,我的S800是按照标准的程序装的,但是自己没 ...

坐标值要改,不过重心点不是在中心板的中心,而是在大概中心板下方10cm左右的位置,坐标值跟据调参软件的说明量好后写入就可。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标值要改,不过重心点不是在中心板的中心,而是在大概中心板下方10cm左右的位置,坐标值跟据调参软件的 ...

呵呵,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量啊,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个数据我填上就行了,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就是不知道怎么量啊,你能不能直接告诉我个数据我填上就行了,谢谢

每个机器,安imu的铝板位置都不一样呀,有的远有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