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模拟器也可以裸飞

楼主(2013-04-01):
G4.5,插件450,练习自旋降落,小炸了一下,结果就这样了居然还能飞,直到8分钟电池耗尽

网友:
裸飞很爽呀

网友:
早就发现了,G4可以,凤凰的不行

网友:
中文字数太少

网友:
这个模拟度也太高了

网友:
一直用的凤凰。。。。

网友:
一直用的凤凰

网友:
我经常把脚架摔下去飞!凤凰!

网友:
天天飞凤凰

网友A:
g4可以,以前飞的时候总喜欢在地上弹,把头罩弹掉,然后看里头的电池,什么的,要么摔断一个起落架,然后金鸡独立,固定翼喜欢撞坏起落架,然后迫降。那是蛋疼的时候玩的,十次能有1次弄坏
后来换了凤凰了,就不行了,稍微有点损伤,就自己重新开始

网友:
一直用凤凰,真实。

网友:
哈 楼主可以试试在故障设置里把除了机件脱松以外的勾都去掉 然后有小概率把有副翼直机弄成无副翼 而且明显感觉到滚转速率加快了:P

网友:
裸体性感。。。。

网友:
G4就是太逼真了里面的飞机居然可以有双桨的出现,我都试过了

网友:
嘿嘿,遥控器还在路上。。等等等

网友:
按F键,你会有意外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A:
g4可以,以前飞的时候总喜欢在地上弹,把头罩弹掉,然后看里头的电池,什么的,要么摔断一个起落架,然后金 ...

很久没冒泡了,弱弱说一句,在设置里把损伤后自动复位的选项去掉就行,也可以设置自动复位延时,如果设置“0”一损伤马上复位,就是G4里面训练的那样

网友:
因为G4可以设置炸鸡不自动恢复,所以能一直飞,而凤凰不能设置这一项,所以只要有轻微损坏,就自动恢复了。把G4设置能炸鸡自动恢复,就不能裸飞了。

网友:
突然发现还是G的真实,P的有些假了。

网友:
曾经把G4的直机副翼炸掉了,反应变慢了.
凤凰也可以炸机不重起.

网友:
副翼掉了不知道真机会怎么样。

网友:
凤凰用的是平面贴图折叠的,,  G4貌似用的是3D建模的,,,当然不一样 了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2013-07-18):
引用 网友B: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天天想上!?!?!?

网友:
远了就看不清了吧

网友:
我用的xtr,真不知哪个模拟器好些?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各位的G4或5都是在哪下的?

网友(2014-05-15):
没事翻翻你的帖子,才发现大家都一样啊。。。。今天看昨天,幼稚!明天看今天,。。。

网友:
裸飞凉快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