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不会用ARTCAM,自己转换的代码格式不对或者参数与雕刻机不一样

楼主(2013-04-01):
用ARTCAM搞了几个浮雕,输出代码给雕刻机干活,发现参数根本与机器不同,还扰乱了设置的参数(原来走1就是1mm的,变成20多mm)请老鸟们帮帮忙,O(∩_∩)O谢谢!

这是我输出的代码,格式是.tap
%
G91
T1
G1M04R
G1X0Y0Z0R
G1Z-590F39.4
G1X15
X23606
Y13
Y26
X-14
X-23606
Y13
Y27
X14
X23606
Y13
Y26
X-14
X-23606
Y13
Y26
X14
X23606
Y13
Y27
X-14
X-23606
Y13
Y26
X14
X23606
Y13
Y26
X-14
X-23606

这是另一个格式的代码.nnc
%
O1234(2)
N3 G17 G90 G20 G40 M92 T0
N4 G08 P1
N5 G91 G28 Z0 M95

(MATERIALundefined
(   X MIN:0.000  Y MIN:0.000   Z MIN:0.000)
(   X MAX:2.362  Y MAX:2.362   Z MAX:0.034)
(   X SIZE:2.362  Y SIZE:2.362  Z SIZE:0.034)
(   THICKNESS:0.000)

(FIRST TOOL INFORMATION)
(   TOOL NUMBER:11)
(   DESCRIPTION:龙凤2)

(FEED RATES IN INCHES PER MINUTE)
(   CUTTING FEED RATE:39)
(   PLUNGE FEED RATE :39)
(   RAPID FEED RATE  :9999)
(   SPINDLE SPEED    :S10000 r.p.m)
/N22 T11
/N23 M13 S10000
/N24 G0 G90 G54
/N25 M11
/N26 G43 H11 Z0.0787
N27 G0 X0.0000 Y0.0000 Z0.0787
N28 G1   Z0.0197 F39.4
N29 G1 X0.0015
N30 X2.3622
N31  Y0.0014
N32  Y0.0040
N33 X2.3607
N34 X0.0000
N35  Y0.0053
N36  Y0.0079
N37 X0.0015

楼主:
这是ArtCAM的截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ArtCAM的截图

是这个加工格式吗?

要注意机器单位设置与ART输出的对应,公制与英制要对应。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这个加工格式吗?

要注意机器单位设置与ART输出的对应,公制与英制要对应。

还有怎样设置才能多层雕刻呢
这是刚刚搞的一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有怎样设置才能多层雕刻呢
这是刚刚搞的一个

在这里设置多Z轴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这里设置多Z轴加工。

谢谢了,第一条路径的Z轴高度写0,是不是原点呢

兄弟能不能写一个从灰度图到G代码输出的教程呢,O(∩_∩)O谢谢

网友:
去找找林大夫的

网友:
自重我用这种格式后 我的JJ尺寸就没乱过 以前老是乱 把刀都弄废了好几把了

网友B:
LZ 能分享下你的灰度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能分享下你的灰度图吗?

怎么传给你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传给你啊

我邮箱me2788@qq.com 谢谢LZ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LZ 你这F咋这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弱弱的问下 LZ 你这F咋这么低

因为我还不会怎么设置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还不会怎么设置啊!

试试这个格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我还不会怎么设置啊!

我JJ用的是42步进电机 带的是普通的12丝杆 螺距是1.75的 F最高只能设置500 再高就会丢步 我试过 F600 刀一进材料就开始失步 所以 我雕东西很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邮箱 谢谢LZ

已经发给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已经发给你了

谢谢 LZ辛苦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第一条路径的Z轴高度写0,是不是原点呢

兄弟能不能写一个从灰度图到G代码输出的教程呢,O(∩_ ...

第一条的Z写0是原点坐标,
最低点Z是图像的最低坐标,
分多少层由总切削量、刀具的下切量决定。
百度文库有ART的教程,
http://wenku.baidu.com/view/a6c3dc4ecf84b9d528ea7ae5.html

网友:
又长知识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怎么传给你啊

“原来走1就是1mm的,变成20多mm“,是不是没有设置模型尺寸?

网友D:
雕刻机用的什么控制??

Mach3 的话 肯定是公英制弄错了   1英寸=25.4mm

原来走1就是1mm的,变成20多mm 这句话很明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来走1就是1mm的,变成20多mm“,是不是没有设置模型尺寸?

问题已经查明了,原因是后期输出没有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雕刻机用的什么控制??

Mach3 的话 肯定是公英制弄错了   1英寸=25.4mm

你说对了,就是公英制输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