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质合金轮式铣刀——铣刀之最

楼主(2013-04-01):
外打正着的撞上了,糊里糊涂的买下了,每个刃都不一样,这是做啥用的?

网友A:
开粗用的。

网友:
应该是成型刀吧

网友:
高速钢的非标成型铣刀!没啥用!

网友:
齿轮滚刀,做齿轮,应该是很有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开粗用的。

‘少将’请科普一下,此刀怎样装夹,开粗!

网友:
引用 楼主:
‘少将’请科普一下,此刀怎样装夹,开粗!

呵呵。原始图没有参照物。没想到这么小。从形状看是开粗用的。装夹不难。车一个台阶轴直径与孔配合,轴头车螺纹。用螺丝固定即可。另外一端直径8-10毫米与桶夹配合。

网友:
这么小,我做过和这外型几乎一样的成型铣刀,用来批量加工一中平面上很多齿的工件!

网友:
玉米铣刀?
字数..........

网友:
滚齿刀 铣齿轮的

网友(2013-05-18):
花键铣刀,轴类的键巢铣刀

网友:
不像是硬质合金的,应该是高速钢的,小模数齿轮滚刀

网友:
我也没有见过。应该是滚齿的吧,

网友:
滚齿刀,有这种刀不过比这个大很多,滚齿机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擒纵轮

真正的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