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齿轮齿口大小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3-04-01):
以前在工厂上班同事送的十多个金属齿Futaba舵机,但没标签,发现有粗齿和细齿的齿轮,
难道细齿在相同的伺服电路下能获得更高的精度?不懂求教!

网友:
这个还是要看齿轮精度和啮合程度吧。一般情况齿轮比一样,模数不一样,模数多的精度高。但是模数多的容易卡,容易扫齿轮。

网友A:
细齿精度高 虚位小 粗齿结实 精度低

网友:
细齿精度更高,不过炸一下就玩完

网友:
路过,学习,帮顶,拿分走人。

网友:
你说对了,细齿肯定更细腻一点。不过细齿貌似不耐炸

网友:
显然是速度力量不一样

网友:
细齿扭力大速度低,大齿扭力小速度快吧?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
应该是斜盘、锁尾的差别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细齿精度高 虚位小 粗齿结实 精度低

正解!同样的中心距,同样的传动比,模数越小,啮合度越大,精度高,虚位小,但强度低~反之亦反

网友(2013-05-10):
两种不同参数的舵机,齿轮减数比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