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4合1刷BLHeli10 - 帮助贴

楼主(2013-04-01):
之前发了篇刷电调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32190&extra=&page=1。这两天有好几个朋友过来问刷电调的方法,由于人数太多我就不上扣扣了。有什么问题直接回复这篇帖子,我尽力解答。

网友A:
谢了!想问下那个下 载线到底是那种,淘宝了一下那么多种都看花了眼,能否发一个连接看看,

网友B:
四合一 一直不被人看好,,, 看来还是很有潜力的么!!!

网友C:
天行者 40A 能刷么?) 需要什么硬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了!想问下那个下 载线到底是那种,淘宝了一下那么多种都看花了眼,能否发一个连接看看,{:1_57: ...

你如果没有FTDI的话,去买一只Arduino Nano, taobao上很多的。另外Promini也可以,但是需要FTDI, 你如果没其他硬件直接用Arduino Nano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天行者 40A 能刷么?) 需要什么硬件呢?:)

可以,支持很多硬件的,SiLabs和Atmel方案的都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合一 一直不被人看好,,, 看来还是很有潜力的么!!!

散热其实还好,唯一不爽的是坏了一个就得全部送回去修。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散热其实还好,唯一不爽的是坏了一个就得全部送回去修。

一般情况下,不会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情况下,不会坏吧!

可那是一般情况啊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刷天行者。这方面的资料太少了。只能观望了。

网友D:
請問一下~電調的3個焊接點 要如何正確判斷不同的電調 焊接點應該會不太一樣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一下~電調的3個焊接點 要如何正確判斷不同的電調 焊接點應該會不太一樣

应该都是类似的,基本是同一个单片机

网友E:
太好了。
问题好多:
1,我有2560 ,有promini,首先应该点击interface:arduino相应的类型,选择速率,然后点相应的make对吧?
2,然后再点击show pinout for serial interface,在里面查看我当作下 载器的arduino的下 载接口,对把?
3,然后然后连接好电调。点击steup页面的左下方的com口,然后点击connect,对吧?
4,然后我是直接点击flash Blheli呢?还是要先在菜单栏的steup里面选择read flash from hex file里面选择我的天行者40A呢?
5,如果下 载完成了,steup这个页面里有好多滚动条设置参数,这些我们都不需要设置吗?使用默认就行吗?
6,貌似设置参数设置里面还有与电机转速有关的东西,都不用管吗?
7,使用时,校准行程,调整电池类型,等等参数都怎么设置啊?貌似那个steup可以设置,用遥控器咋弄呢?
8,你们说的响应速度貌似只是启动的时候比原厂程序快一点,对飞行有什么提高呢?
9,我用朗宇2212A 980kv,和天行者40A使用不知道为什么会用滋滋刺耳的声音,我觉得是电调给的信号和电机磁极不对应弄的,这个BLheli能解决吗?
10,如果我想刷回原厂程序还有可能吗?我找不到天行者40A原厂程序。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好了。
问题好多:
1,我有2560 ,有promini,首先应该点击interface:arduino相应的类型,选择速率 ...

好多问题...
很多问题我没碰到过,只能尽量了,兄弟多包涵

1,我有2560 ,有promini,首先应该点击interface:arduino相应的类型,选择速率,然后点相应的make对吧?

我没有选过什么速率,默认值。

2,然后再点击show pinout for serial interface,在里面查看我当作下 载器的arduino的下 载接口,对把?

没经过这步哦。

3,然后然后连接好电调。点击steup页面的左下方的com口,然后点击connect,对吧?

有时候需要connect一下,如果flash按钮点不了再connect。

4,然后我是直接点击flash Blheli呢?还是要先在菜单栏的steup里面选择read flash from hex file里面选择我的天行者40A呢?

直接点。

5,如果下 载完成了,steup这个页面里有好多滚动条设置参数,这些我们都不需要设置吗?使用默认就行吗?

默认就行。我也是一样的电机,所以比较肯定。

6,貌似设置参数设置里面还有与电机转速有关的东西,都不用管吗?

同上。

7,使用时,校准行程,调整电池类型,等等参数都怎么设置啊?貌似那个steup可以设置,用遥控器咋弄呢?

比较复杂,改天发个video。

8,你们说的响应速度貌似只是启动的时候比原厂程序快一点,对飞行有什么提高呢?

响应速度是响应飞控传过来的控制信号,就是转速的提升和降低快不快,导数的大小。

9,我用朗宇2212A 980kv,和天行者40A使用不知道为什么会用滋滋刺耳的声音,我觉得是电调给的信号和电机磁极不对应弄的,这个BLheli能解决吗?

应该能的,只要不是硬件问题。

10,如果我想刷回原厂程序还有可能吗?我找不到天行者40A原厂程序。

不行,不过也不需要嘛。

顺便问一句,你原厂程序能稳?我的为什么就没真正稳过,一点风过来就摇摆坠落了。

网友:
楼主强大啊,不过没看明白。。。电调是DIY的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好多问题...
很多问题我没碰到过,只能尽量了,兄弟多包涵

我用原厂程序,MWC默认参数,450架子,飞的还行啊,调好了pid还是挺正常的啊,没遇到过你说的根本飞不了的问题啊。只是有不和谐的声音,并且原厂程序油门刚开始推确实识别不精确,所以我才想要换这个BLheli的。
过几天我发一个飞的视频,让你看看,飞着还行,就是滋滋声音。。。。。

前几天去BLheli官方论坛看了些帖子,有些心动,但是看一会英文没耐心了,就没再看,毕竟看鸟文怎么看都没中文爽!
所以这几天在犹豫是否刷,考虑风险大不大,考虑究竟有多少提升。。

问一下,弄完后,你热缩膜买的是多粗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用原厂程序,MWC默认参数,450架子,飞的还行啊,调好了pid还是挺正常的啊,没遇到过你说的根本飞 ...

我直接胶布上的,没买热缩。 期待兄弟的视频。 为什么我的飞不了呢? 你用的MEGA板还是MINI板?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直接胶布上的,没买热缩。 期待兄弟的视频。 为什么我的飞不了呢? 你用的MEGA板还是MINI板?

我的是328的,前天自己DIY 了一个2560的。还没试飞。

估计你的没低通滤波啥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328的,前天自己DIY 了一个2560的。还没试飞。

估计你的没低通滤波啥的吧。。

不大可能,因为刷过之后一样的低通飞得稳稳当当的。真正的稳是你拍飞机一下它能立即回稳的,pid就是控制个回稳的强弱快慢,不影响稳定,你原装电调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是328的,前天自己DIY 了一个2560的。还没试飞。

估计你的没低通滤波啥的吧。。

改天看看你的视频,如果真是,我的遭遇太莫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大可能,因为刷过之后一样的低通飞得稳稳当当的。真正的稳是你拍飞机一下它能立即回稳的,pid就是控制个 ...

真的可以的,你问问坛子里的人,有许多我这个配置的,用的都好好的。

网友F:
好盈2012最新版天行者20A 四合一电调(下图这种)能不能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好盈2012最新版天行者20A 四合一电调(下图这种)能不能刷呢?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可以

如何拆开,我拆不开

网友:
都牛人啊,不怕刷出问题来,原厂不保修呀

网友D:
請問~我買了個MINI PRO 但是我不知道電調的3根線 要接在那幾個點上 MINI版上沒有你說的那3個接點

楼主:
引用 网友D:
請問~我買了個MINI PRO 但是我不知道電調的3根線 要接在那幾個點上 MINI版上沒有你說的那3個接點

一样的, GND, D11, D12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多问题...
很多问题我没碰到过,只能尽量了,兄弟多包涵

我用原厂程序,不过电调是4个20A好盈,不是四合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风就乱扭,后来在mwc config.h 中  ESCs calibration段里启用#define ESC_CALIB_CANNOT_FLY,进行ESC校正后故障解除。
自己都觉得奇怪,esc在安装的时候全部都用遥控器设置过行程,并且设置了模式的,但是一直到使用mwc进行行程设置后才正常的。

网友H:
一个门外汉看了楼主的博客

表达的我不明白,因为没有电子基础,

如果能把连线部分做的更直观点 就好了!! 连线部分不懂

是不是买这个,, 然后把这个连接到Arduino?   这个Arduino好像很贵啊! mini23块  Arduino好几十啊!

然后在mini上找出你帖子说的那3条线的接口,就是G12 13 和 地线 ?然后把这3个接口 接到电调上对应的接口。。。。 还有 你给的图片太模糊了 看不清是红色那个是什么接口

刷了之后 ,电调的设置还是原来那样吗?比如刹车不刹车那种选项。

中特威可以刷吗? 好赢20A 可以吗?  谢谢了

补充一下: 我看到你用的是这个

在这个直接找出你说的那三根线 接到电调就可以了吧? 上面说的那个mini的 还要一个那个A什么板子,不懂。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原厂程序,不过电调是4个20A好盈,不是四合一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有风就乱扭,后来在mwc config.h 中  E ...

因为控出来的信号和接收机出来的信号范围是不一样的嘛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一个门外汉看了楼主的博客

哥们儿,要多用Google啊,像各种板子什么的都有很多资料的。
你可以用Pro Mini也可以用下边的Nano。差别是Pro Mini需要一个FTDI来烧写程序。

网友H:
引用 楼主:
哥们儿,要多用Google啊,像各种板子什么的都有很多资料的。
你可以用Pro Mini也可以用下边的Nano。差别 ...

我飞固定翼的,看到你刷了这个 感觉高级了 心痒痒~~喜欢改造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飞固定翼的,看到你刷了这个 感觉高级了 心痒痒~~喜欢改造东西

嗯,我也喜欢DIY,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H:
引用 楼主:
嗯,我也喜欢DIY,以后多多交流!

交流不敢啊 除非你是问我固定翼方面的,不然电子这方面 我完全是白痴了。 别人给我教程 我才懂做~~

楼主:
引用 网友H:
交流不敢啊 除非你是问我固定翼方面的,不然电子这方面 我完全是白痴了。 别人给我教程 我才懂做~~

呵呵,我也是,叫我去写个驱动还是得费一番周折。

网友H:
引用 楼主:
呵呵,我也是,叫我去写个驱动还是得费一番周折。

站内给个QQ?我才发现刷程序时候才可以设置 电调的设置的 就是低压降低功率那些。。

楼主:
引用 网友H:
站内给个QQ?我才发现刷程序时候才可以设置 电调的设置的 就是低压降低功率那些。。

我默认参数就很给力,没有设置其它参数的经验。区别都不大。

网友I:
关注您的帖子很久了,于是上了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还没刷呢在试原驱动的感觉,以后一定会刷它的。有个异想天开的问题问大大,有没有可能改造下硬件让它能够成高压板用6S的电,那样40A才发挥大电流的优势了,期待咦也!

网友I:
趁着老大开坛授艺赶紧问问题,我想用我的飞控板做上位机来刷好赢是不是可以,省着再去买Arduino mini了。这样会不会影响到我的飞控板?
还有就是接线问题我的飞控如下:mega2560

我的板子应该是BLHeli说的这个吧

按这个说法我的接线是不是就是我上面图片上画出来的三条黄线:MI接电调的白线C2D;MO接电调的红线C2CK:地线接地线?
没有这板子的接线图,我想它留出来的ISP总线就这用来这样的吧。

网友I:
再请老大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也可以、或有没有必要刷,我感觉它是山寨好赢的,高压版,没这么便宜的了。
我没权限挂链接,淘宝卖的东西。

HOBBYMATE 浩马特40A无刷电子调速器, 内置开关BEC
持续输出电流:40 A
瞬时电流:55 A
BEC类型:开关模式
BEC输出:5V / 3A
电池节数:锂 电:2 - 6 / 镍镉镍氢:5 - 18

锂电平衡放电监测保护功能:无
参数编程功能:有
重量:35 g
体积(长×宽×高):55mm×28mm×12mm

1、采用超低阻抗PCB(印刷电路板)具有极强的耐电流能力。
2、电源输入端采用日本名牌超低阻抗大容量电容,大大提升电源稳定性,同时对电池有保护作用。
3、具备输入电压异常 / 电池低电压保护 / 过热保护 / 油门信号丢失等多重保护功能。
4、具备普通启动 / 柔和启动 / 超柔和启动三种模式,兼容固定翼飞机及模型直升机。
5、可设油门行程,兼容市面上所有遥控器。具备平滑、细腻的调速手感,一流的调速线性。
6、微处理器采用独立的稳压IC供电,而不是从BEC输出取电,具有更好的抗干扰能力,大大降低失控的可
   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关注您的帖子很久了,于是上了好赢天行者40A的电调,还没刷呢在试原驱动的感觉,以后一定会刷它的。有个 ...

有意思,里边的具体电路我不懂,但感觉上是可行的。至于说有没有用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看你的要驱动什么灰机。一般的450四轴10A足矣。

楼主:
引用 网友I:
趁着老大开坛授艺赶紧问问题,我想用我的飞控板做上位机来刷好赢是不是可以,省着再去买Arduino mini了。这 ...

好主意,物尽其用!有ISP接口就行。至于排针映射,应该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I:
再请老大看看这个电调是不是也可以、或有没有必要刷,我感觉它是山寨好赢的,高压版,没这么便宜的了。我没 ...

好像没有支持哦,不过你可以拆开来看看,BLHeli支持Atmel和SiLabs两个方案的一些电调。
支持的电调:
https://github.com/bitdump/BLHeli/blob/master/SiLabs/BLHeli%20supported%20SiLabs%20ESCs.pdf

网友:
我也想刷就是不知道自已能不能搞定,自已一点基础都没有

网友E:
我哭了,为啥我的天行者40A  BEC注意是BEC不是UBEC,是atmega8的单片机!根本找不到焊点。。。。。。

我大哭!!!你们的40A图片都是UBEC的吗?为啥我的不是sliabs的?不过貌似sliabs是8051单片机,而atmega8是AVR单片机,比sliabs高级吧?
可是我该怎么刷blheli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哭了,为啥我的天行者40A  BEC注意是BEC不是UBEC,是atmega8的单片机!根本找不到焊点。。。。。。
...

Atmega你可以刷SiMonk的固件,细节我不是很清楚了,没搞过。

网友F:
刷好之后,电机是慢慢加速,减速很迅速但是加速很柔和,慢慢的加速,如何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刷好之后,电机是慢慢加速,减速很迅速但是加速很柔和,慢慢的加速,如何解决

可能是电机不同,我的加速很快。你可以设置一下Startup Power,BLHeli有几个参数可以定义启动行为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电机不同,我的加速很快。你可以设置一下Startup Power,BLHeli有几个参数可以定义启动行为

求详细教程

网友:
先收藏本贴,慢慢消化。

网友(2013-05-07):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就是用的这个。可以

我也是天行者,四合一,但是刷到最后一步,显示失败。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我也是天行者40A,朗宇2212,飞的好好的,很稳啊。刷了有什么好处?

网友(2013-07-01):
lz好,请问好硬的flyfun40a可以刷新程序来飞450吗,想刷那个直机的程序,可行吗

网友:
我的好赢天行者40A电调刷了BLHeli固件,四旋翼在地面试车,发现电机的震动比原来的要大很多,还要不要调试呢,要调那个参数呢

网友:
链接有问题吗?为什么总是这样

网友(2013-08-31):
大哥你代刷吗?
我自己害怕弄坏

网友:
arduino atmega2560如何与好盈电调连线?

网友(2013-10-11):
我也准备用好盈四合一,,,在这学习了

网友:
学习下 以后用的到的

网友:
先顶后看,年薪百万。

网友:
研究一下,正好手上有个四合一

网友:
卖解放电机的商家跟我说用arduino uno r3也能刷,求接线方法

网友:

图在此

网友:

我准备刷好盈20a,求由上至下接法,1,2,3,4分别接什么

楼主:
好多回复啊,我好久没刷都有些生疏了,更多的还是要靠大家互相帮助。
- 刷刷更健康

网友:
四合一不灵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好多回复啊,我好久没刷都有些生疏了,更多的还是要靠大家互相帮助。
- 刷刷更健康

求接法~~~

网友J:
完全按照LZ的帖子进行连接,但始终无法连接电调,使用ICSP的1,4,6号针脚连接刷机时,当刷机线离开电调焊盘时,电调有唱歌反应,但软件始终无法读取电调;另外说的D11对应ICSP4号针脚,D12对应1号,6号是地线,按照此方式连接也无法读取电调,而且之前的唱歌反应也没了,通过万用表测量D11与4号,D12与1号并不相通,我用得是nano V 3.0的板子,WIN7默认驱动,搞了一整天了,真的快疯了,一直刷不了,难道NANO的板子还不一样?
PS:新的1043下载器装载只有Arduino_Nano__16_MULTI8v105和Arduino_Nano__16_PB3PB4v105两个选项,不知选第一个对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J:
完全按照LZ的帖子进行连接,但始终无法连接电调,使用ICSP的1,4,6号针脚连接刷机时,当刷机线离开电调焊盘 ...

那板子可能不一样,发张图上来,或者a. 不管连接上没连上,按照正常刷写步骤走一遍,如果刷写成功了,那就是电调程序问题导致刷写程序不识别,但其实可以刷,我遇到过一次这个情况,因为温度太高导致程序不正常
b. 换块Mega的板子刷刷看

网友J:
引用 楼主:
那板子可能不一样,发张图上来,或者a. 不管连接上没连上,按照正常刷写步骤走一遍,如果刷写成功了,那就 ...

感谢LZ,后来测试发现,我买的BT板子ICSP针脚定义跟图里的正好相反,调整顺序后刷写成功,确实灵敏了很多,而且各种声音都变了,省钱就得折腾

网友(2013-12-17):
呵呵,放了半年的四轴,坏了一只电调,今天都全刷了。。

网友:
楼主,我的刷了四个,成了3个, 一个手抖 , 啪啪 烧了mos管。。。能修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如果没有FTDI的话,去买一只Arduino Nano, taobao上很多的。另外Promini也可以,但是需要FTDI, 你如果没 ...

楼主,好赢电调刷BLHeli固件只要买个Arduino Nano就行了吧,30A的可以刷现在最新的11.0吗?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LZ,后来测试发现,我买的BT板子ICSP针脚定义跟图里的正好相反,调整顺序后刷写成功,确实灵敏了很多 ...

朋友,能给个ICSP的针脚顺序吗?按楼主的接法我的也是一直提示找不到电调,

网友:
不知道天行者能不能刷

网友(2014-02-19):
楼主还是发个视频教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J:
感谢LZ,后来测试发现,我买的BT板子ICSP针脚定义跟图里的正好相反,调整顺序后刷写成功,确实灵敏了很多 ...

請教Arduino NANO V3.0 ATMEGA328P icsp 我好盈四合一20a跟您之前一樣1 4 6針腳都刷不進去  可以交一下嗎?
何謂相反?

网友:
顶一个,好盈独立20A的可以按照你这个教程刷么

网友(2014-06-21):
楼主  这个支持好盈四合一 30a的 吗  他们是不是 都得用天行者20a的 参数

网友K:
四合一好盈似乎锁了单片机,无法写入.